naza v2 通电后 快闪一大堆绿灯 说明书不是说黄色是预热么

楼主(2013-08-07):
naza v2 通电后 快闪一大堆绿灯 说明书不是说黄色是预热么

网友:
如果接GPS的话 好像是指记录前向和返航点

网友:
楼上已解答!你只知道黄灯是预热,但也没讲每次都要预热啊。处于正常工作温度,它干嘛要预热呢?黄灯也不只是预热新号灯,还有其他含义。请参考置顶的大疆维基

网友A:
事情都是循序渐进的,楼主可能是新手,手册一下看不过来吧。
建议初期,结合产品手册保守飞行,直至完全熟悉手册内容。
至于机型,最佳选择是dji的phantom精灵,极少量的安装调试,可以专心了解飞控基本常识。

网友:
嗯,重读说明书的闪灯章节。

网友:
应该是每次都会闪黄灯预热吧。。。。楼主说的一大堆绿灯,有可能是IMU错误需要进行高级校准,在室外的话如果搜星满足要求的话也可能是在记航向或者home点吧

网友:
四闪黄灯预热   多闪黄灯信号丢失,进入失控模式。
六闪绿灯 飞行器有晃动或传感器Bias 过大
常闪绿灯IOC 记录飞行前向或返航点

网友:
说明书可以多看看   但是有时也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预热时会闪黄灯,如果很长时间还是闪烁黄灯,就要拔电重新接上。

网友:
这灯那灯的是有点乱,记记就好了

网友:
新人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情都是循序渐进的,楼主可能是新手,手册一下看不过来吧。
建议初期,结合产品手册保守飞行,直至完全熟 ...

我晕,我真是买个naza玩玩的,零度宣传片都是我做的,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网友:
正常通電後是 紅綠黃 紅綠黃 紅綠黃 綠綠綠綠  如果是GPS模式(且訊號穩定時) 就會連續閃二下綠燈一直重復(此為代表現在是GPS模式遙控器搖桿未在中央位置)
30秒後會連續快閃綠燈(表示現在已經記錄了該起飛點位置了)此時就可以安心起飛了。

网友:
问下:
1、绿灯长时间闪的时候,是记录航向和返航点呢?还是长闪两次,分别记录航向和返航点?
2、我的NAZA M,打左方向的时候,杆回中,六旋翼会有惯性一样,慢慢停下,打右转向的时候,杆回中,六旋翼会立刻停下,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哪不对。

网友:
一、IOC 记录飞行前向或返航点,通電30秒後新固件會分二次快閃綠燈說明書未提到這是什麼狀況?(反正我都是等到慢閃二次綠燈時才起飛的)
二、會不會跟我一樣的狀況呢?請參考我發的文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