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真的不适合新手???

楼主(2013-08-07):
3gx 自检正常,飞两分钟后,突然失控,遥控打什么舵都没反应,3gx上status红绿灯交替闪烁,重插电池后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e8吧  3gx的价格,v8的享受

网友B:
不要什么事都是归3GX的错,是供电电源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说明失控了,所以灯不停闪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e8吧  3gx的价格,v8的享受

3gx是全新300包邮,9新250包邮,
e8是这个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什么事都是归3GX的错,是供电电源接触不良的问题。

自己旱的t插是很难看,但在地上调舵机螺距的时候没出现过一次问题。
电源断开了,3gx上应该没灯吧。
电源接触不好,断开重连上的话,3gx应该再次自检吧。控出问题导致失控,这时候3gx 是不会亮一个灯的,3gx没检测到控是不会自检的。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加个bec把,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一直在用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gx是全新300包邮,9新250包邮,
e8是这个价吗?

二手Ebar还真是三百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