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x301可以用于直升机吗

楼主(2013-08-07):
商家说可以,说明书上好像没写支持直升机

网友:
可以啊 ~ 给4通锤子机用

网友:
不能用的

网友:
应该不行,现在直升机基本都是120度十字盘3舵机制。

网友:
不懂看热闹

网友:
技术特性:
输入电压:4 - 6V,可直接使用电调BEC供电
输入信号:50Hz脉宽调制信号,兼容大部分遥控设备
输出信号:50Hz、1520us PWM
陀螺仪: 里程±1000dps、响应频率1KHz
工作温度:-40℃ 至 85 ℃
外形尺寸:30x40mm
重量:8g

仅支持固定翼、三角翼、V尾三款大飞机

网友:
泉速家直升机三轴是x303v,还有X3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