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炸机了,寻原因··

楼主(2013-08-07):
3gx 自检正常,飞两分钟后,突然失控,遥控打什么舵都没反应,3gx上status红绿灯交替闪烁,重插
电池
后正常自检,是什么原因??

网友A:
3GX楼主还是小心点吧。建立换Vbar。或者K8.

网友B:
检查连接线,看看有没有虚焊, 检查机震动引起的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