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狗云台没办法roll, 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3-08-07):
飞越狗云台到手,装好测试了一下, 发现没办法roll, 检查过了, 绝对没有接错线,到底是飞越无刷的问题还是他的控板问题? 有没有人和我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校准一下传感器试试。

网友A:
太心急了,放正,静止10秒钟

网友:
你手抖了,通电10秒钟必须静止,你找个地方绑起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心急了,放正,静止10秒钟

都试过放1分钟了, 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GOPRO上的感应,在通电前必须接近正常水平,若超出范围,感应起不倒作用

网友:
两个两个路过

网友B:
如果不是以上模友说的问题,就只有一个问题了,你看下横滚电机根部的线有没有断的,我刚收到一个飞越的云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和你的一样,然后被我反常了,做工实在不敢恭维,而且这个云台在静止的状态下还抖。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以上模友说的问题,就只有一个问题了,你看下横滚电机根部的线有没有断的,我刚收到一个飞越的云台 ...

检查了, 没有电线断掉呀, 晕。

网友(2013-09-12):
看贴回贴,避免炸机

网友:
我剛買一台,只是長亮黄燈,無反應,動也不動,試左整夜,今天再試,如再無反應怎辨?...运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