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来看下,灯闪的异常异常,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8-07):
今天插电源的时候自检后红灯就一直不停地闪,我拨杆的时候电机也能转动,我找不到原因,就重新基础校准、高级校准、并且对指南针也进行了校准,所有校准完毕后,再插电自检后红灯不闪了,变成黄灯快闪,拨杆也电机也不转了,在手动、姿态、GPS任何位置就是黄灯闪,黄灯也不是一直闪的,是快闪四五下,停顿一下又继续快闪,这是什么原因啊,我又重新刷了3.14版本,但是还是没有用。大家帮帮我把。
昨天还能正常飞行呢。

网友:
理解你的心情,帮顶!

网友:
我的打到GPS姿态模式 上电自检完 也是这样

网友:
高机校准没有通过,重新严格按照要求高校

网友:
重新进行imu高级校准

网友:
应该说正在预热状态,要等2分钟左右才会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就是高级校准没有校准好,我断电半小时后校准成功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参考说明书

异常警告低电压报警或异常警告*(如:配置错误、遥控
器数据错误、开启低电压保护但没连接PMU、
序列号错误、指南针工作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就是高级校准没有校准好,我断电半小时后校准成功了,问题解决了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