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草天线能否装在遥控器上?

楼主(2013-08-07):
三叶叶草天线据说装在图传上可以增加稳定性,那么是否能给普通的2.4g遥控器装上三叶草发射天线,接收机装上四叶草接受天线来增加稳定性呢?
另外平板天线作为接受天线时,是否有很强的定向性,需要对准飞机吗?

网友A:
1.估计玄!因为三叶草的频率是固定的,不同的频率对应不同的花瓣长度。而2.4G遥控是跳频的,频率并不固定,估计能用,但是效果不好!
2.不需要,短途500米范围内只需要保证飞机时刻飞在天线的前面即可,不需要精确对准飞机。不过飞远了就需要对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估计玄!因为三叶草的频率是固定的,不同的频率对应不同的花瓣长度。而2.4G遥控是跳频的,频率并不固定, ...

调频也是有个范围的,只要天线在这个范围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频也是有个范围的,只要天线在这个范围就可以。

这个就不好说了,不同厂商的控采取的跳频策略不一样,有些厂商跳频范围比较广,有些又比较窄。遇到那些跳频范围宽广的就不一定好使了,再说了,接收机上的天线要改成4叶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网友C:
遥控器端是四叶啊

网友:
有必要吗,上个433,距离、稳定性都搞定。

网友:
学习了,得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端是四叶啊

不对吧?三叶草是发射端用,四叶草是接收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估计玄!因为三叶草的频率是固定的,不同的频率对应不同的花瓣长度。而2.4G遥控是跳频的,频率并不固定, ...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有点不理解,发射端发出的信号波是在空间中成扩散状态吧,如果天线在扩散范围内,不就是能够收到信号吗?为什么要对准呢?很难理解,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有点不理解,发射端发出的信号波是在空间中成扩散状态吧,如果天线在扩散范围内,不就是 ...

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平板天线一般都是定向天线。定向天线定向天线,说明它的最佳接收方向是固定的!其他方向虽然也能接收,但是效果不佳。你的发射端发出的信号是四面八方的,可是接收端就只能接收一个方向。就好比太阳光是四面八方传播的,平板天线就相当于一张打了一个洞的纸板。用这块纸板挡住你的眼睛后,只有当那个洞对着太阳,你的眼睛才会被太阳光照到,当洞没有对着太阳,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能被太阳直射,只能看到反射的太阳光,但是反射的太阳光再怎么也不会比直射的太阳光强度强。所以当飞机飞远了,能够接收的信号就变弱了,就需要把天线对准飞机才能更好地接收信号!而近处飞行就不需要太计较。不知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平板天线一般都是定向天线。定向天线定向天线,说明它的最佳接收方向是固定的!其他方 ...

比喻非常贴贴,完全明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