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桶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3-08-07):
市场上卖的不锈钢餐桶(装汤、水的,一般几十升容积)是怎么加工的?
好像不是冲压的,因为这么大的东西不好冲压吧。
如果是焊接的,可是又看不到焊接的痕迹。而且桶底和桶身过渡非常圆滑。

网友:
不是冲压 应该是延压加工吧

网友:
钣金下料成型,气焊焊好,最后电磨刮焊缝抛光,就可以做到这种桶。

网友:
焊接方面也可以用西门子逆变焊机套1以内的特细电焊条,那样可以做到更光细的焊缝,能省大多刮研时间工序。

网友:
多次拉伸的 我在工厂见过

网友:
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A:
(钣金下料成型,气焊焊好,最后电焊缝抛光,就可以做到这种桶。)本人严重同意该项说法,用整料是不经济的,更不会多少拉伸成型
,特别是民用品。

网友:
多次拉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下料成型,气焊焊好,最后电焊缝抛光,就可以做到这种桶。)本人严重同意该项说法,用整料是不经济的 ...

同意

很多很明显就是焊接的,明显有一条很小缝。脸盆才是冲压的。

楼主:
搜了一些资料。好像底是下好的圆形料,冲压或选压一下,使边缘弯起来。这样底部过渡就是圆弧形的了。
桶身是下一块长方形的料。滚圆后用直缝焊机对接焊好。然后把焊缝打磨好。
之后桶身和桶底用环缝焊机焊好。机器打磨焊缝抛光。最后将桶口外翻,焊上提手什么的。
反正都有专机来做。手工很难做到那种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些资料。好像底是下好的圆形料,冲压或选压一下,使边缘弯起来。这样底部过渡就是圆弧形的了。
桶身 ...

你查到的资料是老工艺了,因为十多年前国产的不锈钢拉伸不了那么多,现在的材料没问题,不只304,甚至201,很多小厂的料都能把拉伸率做到70~80%,所以现在都是用圆片来拉伸成型,不管是从工艺性和产品性能以及成本来说都超过焊接的。还有不锈钢保温杯的内胆也是同样拉伸的,那个拉伸量比水桶还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到的资料是老工艺了,因为十多年前国产的不锈钢拉伸不了那么多,现在的材料没问题,不只304,甚至201 ...

那种商场卖的高档货估计是你所述的拉伸工艺的。但是一般杂货市场上卖的好像还是焊接的。那么大,价格也不贵。

网友:
在工作附件看到一厂一师一车床一条类似木棒,做出一个个桶形东西~~

楼主:
那是旋压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商场卖的高档货估计是你所述的拉伸工艺的。但是一般杂货市场上卖的好像还是焊接的。那么大,价格也不 ...

反而是拉伸成本还更低

网友:
流理台那类型是用多次冲压或较深抽成型,这种工法模具跟机器要不少钱
焊接也能达成圆同状工件花费很低,而不锈钢焊接完成打磨后是看不出焊道的
直径与长度比例大的多是焊接打磨,意及桶子浅的才会深抽(冲压)桶子深的就是焊接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