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有没有其他的十字盘代替logo600十字盘,便宜些的。

楼主(2013-08-07):
求助,各位大神 有没有其他的十字盘代替logo600十字盘,便宜些的。

网友:
都Logo了,就原装吧。要不出了Logo飞亚拓,哈哈。

网友A:
淘宝上最便宜的有款60块钱的600十字盘,适合10mm主轴,3mm螺丝的球头
我买了感觉质量很好,精度很棒,不敢说到达亚拓水准,但据对不差过飞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最便宜的有款60块钱的600十字盘,适合10mm主轴,3mm螺丝的球头
我买了感觉质量很好,精度很棒,不敢 ...

亚拓的十字盘可以用在logo600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的十字盘可以用在logo600上面?

为什么不能?规格一样就可以
最主要的你看主轴是不是10mm
然后球头大小是不是4.75mm,球头不是4.75的话,去换logo的球头,或者换亚拓的球头扣,或者用球头扣扩孔器弄一下
想玩杂交的话这点变通的能力要有的,生命在于折腾,不喜欢折腾就老老实实去买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