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x安装求助,gps模式只是黄灯常亮

楼主(2013-08-07):
刚入手一套650pro套装,普及版。总算把东西都弄好了,可是,为什么在切GPS模式和安全回家模式的时候LED灯显示的是黄灯常亮??按理说应该是绿灯才对啊。看了视频上面黄灯常亮是说明有地磁干扰。所以一直都没刚飞,刚好在等电池。求助啊,我这是在澳洲南半球,难道这边的地磁都是一直扭曲的???已经分开试过好几天了,还是一切GPS模式就显示黄灯常亮,其它手动姿态模式都一切正常。请xaircarft技术过来看看咋回事呢。

楼主:
把gps模块拔了之后,做失控保护设置,led灯的显示和abin在视频里面的是一样的。就是一插上gps模块就直接显示黄灯常亮。这个啥问题了?莫非和悟空v1的gps一样,在南半球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做一下电子罗盘校准应该就好了!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下电子罗盘校准应该就好了!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恩试试看哈,在等电池了,估计是第一次装机,所以会这样。悟空的gps v1版本在澳洲搜星的效果很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出了v2版本。谢了兄弟

楼主:
另外要稍稍的抱怨一下,650pro机架设计都不错,super x很nice。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数据线插口设计到imu上面了,装机之后,基本是在玩连连看,果然玩模型要心灵手巧啊。手大一点的还真差不进去。非常非常蛋疼的接口。最好以后把usp插口设计到飞控上面然后imu接线直接连出来,和悟空设计一样就好了。不然每次插线,会搞死人的。

网友B:
安装好GPS模块,重新校准一次罗盘。

另外GPS安装远离大电流的导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好GPS模块,重新校准一次罗盘。

另外GPS安装远离大电流的导线,电机。

谢谢大家帮助了,已经搞定了。初始安装gps模块的时候要做一次罗盘校准。可能之前的罗盘校准没有成功。恩另外提个小小建议。能不能叫abin把所有的注意事项,还有那些调参视频都写到说明书里面,下载的电子版本的说明书有很多细节没有说清楚,要看视频才能明白。我们自己就好了可以看中文视频介绍,可惜鬼佬就不能很明白。大企业要国际化哦。在表扬一下,那个调参模式进入真的很方便,相当的容易。DJI的GPS校准模式非常非常的难进去,每次都快把摇杆弄断了还没有进去,X的就超级容易,这点非常非常开心。除了蛋疼的IMU插口设计。安装到机架里面,每次都很难拔出插。

网友:
澳洲有xa的分部,在悉尼。这里您可以找到他们 http://www.xaircraftaustralia.com

USB开在飞控上,是设计原因。另外,我们在飞控包装中有附送一条小的延长线,用来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C:
哇~现在在澳洲~好爽~不会被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现在在澳洲~好爽~不会被热死~

热死是不会啦,可是现在冬天,我这边是地中海气候,冬天刮飓风下暴雨,地球不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