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我12油门 就往天长窜

楼主(2013-08-07):
我MWC 飞控 X2216 3S 点 轻推油门 就上天了 怎么让稳当点 稍微一降油门 就瞬间掉落了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校正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校正没有啊?
校准了啊 油门行程都校准了 不是别的都推到4 5 十才起飞么 我的 12起飞了 而且 很快 这样我就没办法降落啊 一缩油门 就瞬间落地了 哥们 要是可以留个QQ 就更好了

网友A:
MWC没有玩过,要不就是飞控的问题,试试把电调信号接到接收机看看,电机转速变化。要是飞控问题就等大神来看了

楼主:
哦 那谢谢哦 我新买的飞控啊

网友:
挂个板砖上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