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S能当天9II的教练控吗?

楼主(2013-08-07):
天8S能当天9II的教练控吗?天8是右手油门,天9是左手油门。
哪位高手解答一下!最好能有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A:
可以互为教练和学员,
只需要把两个遥控都调成PPM模式,就可以互联了
如果左右手不同,就必须一项一项的对应调参数,左右手相同就直接拷贝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互为教练和学员,
只需要把两个遥控都调成PPM模式,就可以互联了
如果左右手不同,就必须一项一项的对 ...

请问参数指的是什么?混控那一类的吗?只是一个简单的四通道塞斯纳机型,不需要互考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