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舵机 陀螺仪是否正常?

楼主(2013-08-07):
本人没有玩过固定翼和直升机,直接多旋翼入手的,所以对舵机陀螺仪完全不了解,因为最近装了台小斯需要用到舵机和陀螺仪实现云台增稳,但接好线后舵机完全不工作,特此求教

控:T8FG SUPER
接收机:R6208SB
舵机:MKS DS8910A+
陀螺仪:飞越 GY650

最终是接NAZA飞控增稳,由于接完后舵机没有任何反应。虽然舵机和陀螺仪买的都是新的,但是想先确定一下设备没有问题。

首先 舵机应该是直接连接收机的吧?不过试过但没有反应,不知控的设置上需要注意什么?
其次 舵机+陀螺仪如何最小化工作?即怎么才能让舵机接陀螺仪后有反应

网友A:
8910是窄频舵机

网友:
我也怀疑脉冲信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10是窄频舵机

是的 8910是窄频的,但是GY560是兼容的吧,可能要设置一下,但是看了说明书进不去设置,舵机直接连接收机,一点反应都没有……其实应该说完全不懂怎么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8910是窄频的,但是GY560是兼容的吧,可能要设置一下,但是看了说明书进不去设置,舵机直接连接收机 ...

一般接收机都是宽频的,所以直连接收机也不行

网友:
我不知不觉的就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接收机都是宽频的,所以直连接收机也不行

原来如此,刚搜了下论坛,“窄频舵机不能直接连接接收机,必须由陀螺仪转化为窄频信号才能使用”

但是陀螺仪没发进设置调到窄频模式,根据说明书提示,方向舵往右或左打满舵3秒进设置,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求详细T8FG+R6208SB怎么进GY650陀螺仪的设置(主要是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刚搜了下论坛,“窄频舵机不能直接连接接收机,必须由陀螺仪转化为窄频信号才能使用”

但是 ...

gy650没用过,你可以去其他板块问一下

楼主:
终于弄好了,果然是陀螺仪没有设置到窄频模式,把陀螺仪的线接接收机CH1上打方向舵就能进设置了,之前一直听别人说是接在CH5

网友:
   - -  去维修点检测一下不就成了 兄弟

网友:
看一下说明 有可能接的不对

网友(2014-07-12):
学习一下 我都是直接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