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bl80小六通对比min cp

楼主(2013-08-07):
这两个飞机在操作手感上有何区别哪个手感接近450    在新手控制上会不会fbl80很难翻跟头   mini cp是不是比fbl80稳很多

网友:
fl80没有所以没有发言权,手上有mini cp,这个机稳是稳,就是主板上的电感容易坏,这不已经返厂修去了,都快两个礼拜了

网友:
80没MCP稳,新手翻都不很容易吧,但反复练习未尝不可,450只小飞了一下朋友的机,体会不深,大机和小机手感相差蛮远的

网友:
正在飞80,太贼了,很爆手法好基本可以定点翻。也就翻翻而已,做练习机不错的。MINI CP没有飞过,飞过SUPER CP,改无刷后感觉很像锤子机,翻的话比80差些。

网友:
FBL80指那打哪,不是华科尔的飞机能比的。具体请问驰远专版视频,不解释

网友:
飞机稳不稳,完全看控上怎么设置,设置好了一样很稳的~~~

FBL80目前飞了550电了,很耐炸,目前只坏了两副主桨(两副其实也还都能飞,有些小伤),换过两次主尾电机,修复过一次直线舵机(炸机后线头开焊),炸裂尾管一根,横轴换过一根(有轻微双桨出现),其它均为原厂件套机件~~~

十字盘混控全部45

水平油门曲线

2度至7度柔和螺距曲线

飞起来能让你找到类似飞F3C的感觉~~~

此机主要缺陷出现在十字盘的设计上(十字盘定位柱与三个球头不在一个平面,导致最上最下,打副翼后升降有联动,十字盘在最底部时,此时打副翼后机头会上翘。而十字盘在顶部时,打副翼后,此时机头会有下压动作,只有十字盘处于中立点时,各舵机间无联动),还有十字盘轴承虚位过大(调机时主桨在油门中位时零螺距,很难调准确,就因为十字盘轴承虚位大),造成打舵时会有舵机间的轻微联动,需要碎舵微操化解~~~

其它方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minicp是6旋翼的,要说接近450手感那绝对是FBL80,华家只有老款GCP,老款02S是450手感的,其他都是六旋翼

网友:
80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8-11-13):
那HCP80 和FBL80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