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品问题还是什么呢?1.06之前没有问题、但是1.07就发现问题比较多、可以降级吗?

楼主(2013-08-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出现这样跳舵,更多可能是接收机到飞控连线,接收机或者遥控器信号故障,而非固件引发。固件也没有修改相关这里的代码。

如果你确定需要降级,也可以把您的唯一编号PM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A遥控 与 B遥控 都更换 接收机也更换 发生同样的事情`其次即便是有问题、为什么是在已经降落停掉了以 ...

第二份数据看着有些异常。我已让相关技术同事明日上班后联系您。确保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若是有问题应该把问题汇总出来~然后给到XA~让他们解决去~
有可能是升级之后对新固件的不习惯~

网友:
期待早日解决问题。重返蓝天

网友:
LZ的问题偶也发生过。经过XA的分析,确实是接收到飞控的连线问题。解决方法可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或许对你有帮助。先不要降固件。

网友:
等待检查结果 希望公布

网友:
哎哟。这次升级还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2013-09-23):
没有保存下来日志?

网友:
坚决支持老乡    顶

网友:
“自动降落”的原因是GPS模块断开,有可能是连接器/连接线的原因。在50秒时候,GPS模块相关的数据中断并保持最后一次值:

上图中,GPS的星数、精度,地磁数据(罗盘),以及原始LOG中的GPS垂直速度(负数表示向上)都在同一时刻停止跳动。
由于GPS是参与定高的,而在中断前的数据是有向上的GPS速度的,因此飞控根据这个值控制飞机一直往下降。

后面侧翻飞出去,则是因为油门未收低而切到手动模式。

因此强烈建议用户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飞机无论以何种原因降落或坠落后,应当把油门收到底,再进行相关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