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改装问题,求大师解答

楼主(2013-08-07):
玩航模有一段时间,但是飞起来基本没有再空中停留30秒,就掉下来。刚开始不懂,买得二代战机那种,很不好飞。后来,我就更新了一下电子设备。动力足了,由于自己没经验,飞起来之后,完全傻了,摔下来,之后机器完全报废。后来就打算以好小子入手,就利用原先的电子设备,来武装好小子,可是问题也出现了:

电子设备配置如下:

XXD 2212 无刷电机 KV1400
ZTW 30A 无刷电调
LION 11.1V 2200MAH 30C锂电池
问题请看图:

浆太大了,直接打着下边的支架了,无法运转。我想到的解决方案有:

方案一:
换个小点的浆,比如6030,可是又担心点击的KV值达不到,这个不知可行不?

方案二:
保持原有的浆不变,加高电机机座,从而使得8040浆可以运行。但是不知道加高电机座,会对机子有啥影响,需要做那些方面的调整?

最不靠谱的方案三:
这里我还有个招儿,不知道可行不?直接把原来8040浆,用剪刀减去边缘,直到旋转不会碰到支架,不知此法可行不?

本人菜鸟一个,不太懂,如果需要其他参数,关于机子,请在下边跟帖哈。文中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A:
好小子1000,不用改装就能上8吋桨啊,你的为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子1000,不用改装就能上8吋桨啊,你的为什么不行?

我的是900的

网友B:
1.我宁可换小桨!既然是用来入手,能飞起来才是最关键的,效率什么的可以先放一边去!小桨虽然效率低点,但是震动小,反扭也小,对飞行有利!另,XXD 2212 1400KV搭配6040桨虽然不是最佳搭配,但是动力够了,能飞。如果有条件,能用7060桨就很不错了,建议试试!
2.改电机座工程量比较复杂,对电机的安装角度有很大要求,而且改装以后对起飞不利,如果没有经验会导致起飞困难。
3.剪桨这种事还是要三思,我试过无数回,剪完桨后动平衡差,震动大。除非是不得已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
1400KV的22128吋桨比较合适,尽量不要改机身结构,加高电机座推力线就会变,到时调整会相对麻烦一些。换小一点的桨吧,6吋桨稍微小了,试试7吋的还碍不碍事。。。

网友:
直接用7寸浆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别想了 换小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宁可换小桨!既然是用来入手,能飞起来才是最关键的,效率什么的可以先放一边去!小桨虽然效率低点,但 ...

说的有道理,多谢

网友C:
楼主你的主意有点不对劲,飞机的螺旋浆怎么可以把浆剪短呢!用来好小子配的是8寸,用10寸肯定会碰机身(碳杆),改用8-6寸都可以飞,因为我和你
一样也是好小子-1000!供参考!

网友:
你的电池的c数有点大吧,新手不懂。

网友:
感度已经调到9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主意有点不对劲,飞机的螺旋浆怎么可以把浆剪短呢!用来好小子配的是8寸,用10寸肯定会碰机身(碳杆),改 ...

老大!你可真够马虎的!还还咧着大嘴说因为我和你的一样都是-------好小子1000你仔细看看,人家楼主都说了自己的好小子是900的!!真的很搞哦!!!

网友:
上拉右   拉   要不就是左拉

网友:
专业帮顶~~~~~欢迎合作洽谈~Q:123456789     TEL:10086  固定电话:110

网友:
  看帖必回这才有礼。我的好小子1000的,配置同。用7*4桨飞得可以。好像现在推崇2200kv 5*5桨。?

网友:
你的这个好小子最好是配2200-2450KV的电机配5寸桨,1400KV配8-9寸桨,反扭肯定大不好飞

网友D:
这么多回复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对的,900mm翼展飘飘标配动力是XXD 2208 kv2600的电机,配5030桨,别的不用动,保你爽飞。听我的,没有错的。但是螺旋桨不要装反,有字的一面朝前,再配个桨保。
因为我也有一架这机。

网友:
顶贴,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回复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对的,900mm翼展飘飘标配动力是XXD 2208 kv2600的电机,配5030桨,别的不用动 ...

多谢

网友E: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F:
配置做好了吗?如何配的电机和桨?飞得咋样?我刚装好900的好小子想听听经验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