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FMS的ASW28拐弯失速螺旋问题求解

楼主(2013-08-07):
FMS的ASW28首飞首炸,痛苦反思中。现在把情况列出,求各位摩友分析原因:
1、天气情况:风力比较大,估计有6级。风向不太稳定。
2、地形:山坡(见图片)
3、描述:    第一次飞:出手稳定,对风向吃到气流,开始向右飞行且上升。飞到远处后开始左拐弯时,出现左失速螺旋。给油救机后勉强改出平飞,此时忽然又出现左螺旋,很快机头就向下了,打尽副翼都没反应,导致第一次炸鸡。
                 第二次飞:修复机头后,把副翼从125%调到60%, 再出手,同样很稳定,吃到气流又开始上升。在第一个拐弯处非常小心地用副翼+方向向左面拐了个大圈。好像没问题了。但向继续下来,向左平飞过程中,又忽然出现左螺旋,这时候的速度是比较慢,但不至于失速啊?一连串手忙脚乱,又给油又打副翼和方向后改出,此时方向向右,但高度很低了,马上要看不到飞机啦,而且左右晃动非常不稳定,只好压机头打蝴蝶刹炸第二次。
4:求解:连续惨炸两次。同一情况,就是拐弯失速,左下螺旋。平飞也出现过左下螺旋。本人不得其解。
            T尾容易导致失速,尤其是慢速时这我了解,但应该没到不能飞得地步。我在第二次飞得时候,格外小心动作1幅度,拐的弯都很大,虽然没明显螺旋,但好像也有螺旋趋势了。至于平飞时候忽然螺旋,更是不得其解。恳求大家给分析下。谢谢。
如图:A是出手位置,B是两次猛烈左螺旋失速位
补充:我们是在蓝色的箭头有上升气流,飞高后拐弯顺风过B点.加速,再拐弯经过自己,然后再上升继续下个循环。那个山坡不是迎风坡。

网友:
这样地方炸鸡也值了!!!!

网友:
失速 顺风风速大于飞行速度

网友:
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
看样楼主应该是逆风起飞,到B位置时候顺风 空速太小机翼吃不到气流失速?

网友:
这样的飞行环境,膜拜

网友A:
飞一次得爬一天吧。

网友B:
个人觉得这样算是设计失败飞飞机,因为有严重的不良飞行特性了
飞机如果头重的话尾翼需要压的更低,会更容易进螺旋,试着好好调调重心?
飞行的时候使用方向舵配合是对的,我之前的一台T尾固定翼用这个办法减小了很多事故率,但是飞起来还是提心吊胆了,不敢飞太慢,油门一直比较高

真螺旋了一般只能推杆翻一个外筋斗改出,因为尾翼失效了,也许向上动动襟翼也有用(瞎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一次得爬一天吧。

開車可達,就在路旁飛!

网友C:
在飛鵝山飛不衹你一人,其他人也像你炸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開車可達,就在路旁飛!

哇,挺好的

网友D:
可怜的fish,复材坑欢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車可達,就在路旁飛!

兄弟,你认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你说的那地儿。我是坐了两程缆车+走1个多小时才上去的。还没计算坐火车的时间哦。至于开车可达,那想下倒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怜的fish,复材坑欢迎你

没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这样算是设计失败飞飞机,因为有严重的不良飞行特性了
飞机如果头重的话尾翼需要压的更低,会更容 ...

感谢技术回复!我在想,平飞时候掉螺旋,不至于是28设计的问题吧?关于T尾“深失速”问题,确实是可能性之一,但不至于到不能飞得地步。目前,我倾向的解释是:可能和当地的大风有关系吧。等找天,微风天气。我在家附近在测试下这个飞机就知道了,当然要练习好筋斗改出的手势先。如果还出现山上的情况,我就找老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飛鵝山飛不衹你一人,其他人也像你炸機嗎?

没有类似的炸鸡,我自己飞另一台(15)也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认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你说的那地儿。我是坐了两程缆车+走1个多小时才上去的。还没计算坐火车的 ...

呵!細看了還是很像!但我知是認錯了地方了!

网友E:
请告诉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很美的哦,这个飞机我以前有过,很不好飞啊,我首飞也是大风天在山坡飞的,也是螺旋炸机,和你有点象我怎么觉得这飞机有点设计问题,要不就是不适合大风天飞!

网友F:
ASW28原装没有襟翼吧
FOX也没有吧
就V尾飞蛇有吧
我全飞过
ASW28炸得最多
也都是失速 而且失得毫无征兆
挂墙了 再也不想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告诉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很美的哦,这个飞机我以前有过,很不好飞啊,我首飞也是大风天在山坡飞的,也 ...

在江西第一高峰。

楼主:
引用 网友F:
ASW28原装没有襟翼吧
FOX也没有吧
就V尾飞蛇有吧

恩,原装没有襟翼,是自己加的。因为要上山飞,需要控制落点所以自己开了。之前飞15也是自己开的,效果很好。靠,早知道这个飞机这么多人飞出了问题,我就买个飞蛇了,同行的摩友携带了个全新的去,也是首飞。人家爽坏了。
附上视频截图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一次得爬一天吧。

从家出发,要一天,上得山来又一天。来回要4天。山上只住了2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飞。时间宝贵啊

网友G:
个人估计T尾是主要原因,如同旧版T尾天行者容易螺旋一样,飞机转弯过程中逆风变成侧风,风力作用在T尾上成扭转力,而T尾结构强度不足产生变形,变形的后果是平尾受扭转力更大,受力更大就变形更大,恶性循环就螺旋失速了,大风下飞,泡沫机的T尾强度,尤其是抗扭转强度,很成问题,楼主不妨看看你的T尾抗扭强度

网友F:
你还是转弯
我平飞滞空的时候
速度就那个琢磨不到的点上
看也看不出 姿态没预兆
直接下坠 稍微螺旋  救都救不起的那种
炸得我一度质疑自己的技术

网友H:
怎么这么像是在江西武功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估计T尾是主要原因,如同旧版T尾天行者容易螺旋一样,飞机转弯过程中逆风变成侧风,风力作用在T尾上成扭 ...

检查过了,会有扭的,在超大风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导致炸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转弯
我平飞滞空的时候
速度就那个琢磨不到的点上

是啊,我考。平飞都翻下来。同行的几个摩友都质疑我的操控了。但我1炸修好、第二次再炸后,本人就确认和操控应该关系不大,(当然,说不大也是大的,有高手或有经验的就能筋斗改出)同样的感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这么像是在江西武功山

正是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这里

有幸去过一次~走沈子村上去的,搞残了

网友I:
进来了2回,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个靠唱歌唱出来的将军,你安排他去带兵打仗。这种材质的滑翔机,飞气流比较好,3~4米/秒的风,会有惊喜。确保安全的条件下,气流好的悬崖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进来了2回,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个靠唱歌唱出来的将军,你安排他去带兵打仗。这种材质的滑翔机,飞气流比较好 ...

是啊,没想到这么不适应在大风的山坡飞。

网友J:
重心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心是多少?

按照说明书是45MM,但考虑到山上风大和首飞,重心向前移了小小,大概在铝条那个位置吧,也是机翼的1/3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呵!細看了還是很像!但我知是認錯了地方了!

我也看错了是香港的飞鹅山,真像。

陈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家出发,要一天,上得山来又一天。来回要4天。山上只住了2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飞。时间宝贵啊

那麼費勁上山,一定要玩上幾天的!
但你在那個高山上宿兩宵,天氣穩定嗎?有些山頭有狼類的猛獸的!注意安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也看错了是香港的飞鹅山,真像。

陈伯

陳將軍,你香港的?經常在大清水那位嗎?
你老會不會唱?

网友K:
引用 网友C:
陳將軍,你香港的?經常在大清水那位嗎?
你老會不會唱?

MOGOOSE兄:

叫我陳伯好了。

我是香港人,但只是在50年前在维記玩過電船、
25年前在將軍澳玩過油越。

我現留澳門工作,不嫖不賭,就只好學玩模型了。
我不懂唱歌的,應不是你想的那位朋友。

陳伯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恩,原装没有襟翼,是自己加的。因为要上山飞,需要控制落点所以自己开了。之前飞15也是自己开的,效果很 ...

gzfish兄:

请教 "飞蛇" 如何搜X宝。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麼費勁上山,一定要玩上幾天的!
但你在那個高山上宿兩宵,天氣穩定嗎?有些山頭有狼類的猛獸的!注意 ...

en ,我地一半人扎帐篷露营,一半人住铁皮屋.那个地方貌似没蔑野兽.天气两天都一样,早晚风超大,10点到下午4点稍缓.但都是大,平均都有6\7级风.应该上复合材料的飞机.我们的泡沫机还是不合适.风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gzfish兄:

请教 "飞蛇" 如何搜X宝。

回陈生的话,我是在*宝上面,输入"滑翔机 飞蛇" 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看错了是香港的飞鹅山,真像。

陈伯

哇,这样啊?不知道我从广州过来飞,路程上是否方便呢?如果能用周六\日飞到,都不错.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哇,这样啊?不知道我从广州过来飞,路程上是否方便呢?如果能用周六\日飞到,都不错.

gzfish兄:

谢谢链接。但以后请不要在坛上公开,坛主会罰停你帳号的。

飞鵝山最宜飞无动力。你可以周六来港,在亲友家里过一夜,
周日带备糧水,天亮后即让亲友用汽车载你上山(没公交到)。
玩夠了就电联亲友到接。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K:
gzfish兄:

谢谢链接。但以后请不要在坛上公开,坛主会罰停你帳号的。

谢谢提醒,我已经修改.香港亲友就不想麻烦他们了,能不能打的前往,再电召来接?飞机设备过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可以周6一早来,然后下午飞一段时间,跟住扎帐篷,第二天一早飞,飞到下午再走人.不过,能到香港,我已经可以到深圳的海边悬崖飞了

网友L:
不了解飞机但还是想提下空速和地速的事情。飞山坡走顺风转弯路线难度是比较大的,必须要让飞机拥有惊人的地速才能在顺着六七级风飞行的时候还有足够的空速。一般山坡航线都是八字航线两边都顶风转弯容易控制。
我在大风中飞瑞克斯泡沫大塞,都是不管地速只保持飞机姿态正常操纵和补油,看着飞机在风中一边被吹走一边慢慢地转身,轨迹根本就是拉长的圆形而不是标准圆形,飞机的角度看上去也完全不对,但是它相对于气流的迎角和速度就是对的,从未失速过。

至于具体的飞机,可考虑无风天测试下不严重变形和颤振的速度,照这个速度飞好了,无非就是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了解飞机但还是想提下空速和地速的事情。飞山坡走顺风转弯路线难度是比较大的,必须要让飞机拥有惊人的地 ...

恩,谢谢.等我再飞下它就能了解真相了

网友M:
楼主说到那个山坡不是迎风坡,请问风向往哪吹?

网友N:
楼主,在顺风向的时候,不要急拉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说到那个山坡不是迎风坡,请问风向往哪吹?

风向不稳定。请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在顺风向的时候,不要急拉升降舵!

恩,是的。没有急拉啊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1d40da1655270722192ef742.html
找到好文章。贴上。虽然没知道真正原因

网友O:
當天的風...是A B C 風向?
如果...風向是C方向 那會造成失速螺旋是可以解釋的

楼主(2013-09-07):
引用 网友O:
當天的風...是A B C 風向?
如果...風向是C方向 那會造成失速螺旋是可以解釋的

    应该是C.但当时风向不太稳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在M点拐弯时候,就出现失速侧翻了。被我救回。试过两次。如果说C顺风失速的话。那么M有怎么解释呢

楼主:
       各位,今天广州没有风。在这难得的净风天气,28得以再次升空,进行停飞后的首次测试。我重心现在是3分1,虽然这对于照滑翔机来说,太靠前了。但飞起来滑翔时候,感觉刚好。首先是带动力低空飞:没有问题。然后是扯上高空,关闭动力滑翔,小心翼翼地拐弯,没有问题。一圈下来后,开始大幅度使用副翼、方向,没有问题。接下来心情开始放松,在一个小拐弯后,速度稍慢,飞机果真出现失速侧翻!好在早有防备,趁没到螺旋立马给油打副翼,轻松改出。随后两次在比较慢速平飞时候,又出现了失速现象。都轻松改出。不像在武功山上那样,打舵没反应或反应很慢。但也足够怕怕了。之后飞得又小心起来。今天没啥气流,唯一有次有个单独的云过来,我在云下可以盘住不掉且稍微上升,除此以外,每次都很快就下来了。经过一个下午的测试,共用了3块 1300电池。
      个人的感受总结如下:
    1、在风力不大情况下,28可控。但失速点比较高(同ASW15比较),失速后会马上进入侧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就会进螺旋。(本次测试没有进螺旋,所以大家说的对付深失速的外筋斗也就没用上了,这个能说是个测试中的遗憾么?人为进去可以,但实在不想冒险,做白鼠也要一步一步来)
    2、28相对15,翼荷载大。“浮性”比不上15.
    3、之前由于螺丝对位问题,还怀疑过机翼安装角问题,这次我在上下夹片螺丝未修紧前,先上了机身和机翼的连接螺丝,最后再修紧夹片螺丝。这样一来,飞机机翼和机身融合得很好。不知道是否这个情况也 是上次炸鸡的原因之一?
      最后,结论是28失速点比15高。不能太慢飞。在很大风情况下,最好别飞。但一般的、或大点的风,还是能飞的。

附上试飞视频:
如果嫌麻烦的话,直接看这个简短版的。(留意第10秒的时候,出现一次拐弯失速)

楼主:
45度测试法,等待下个飞行日。

楼主:
有位高手指出,是飞机调试的问题,那么好吧,我再去测试

网友P:
个人认为,首先是机型的问题,有一架3.2m的28,低速也容易螺旋,而且只要失速升降舵基本失效只能推杆+满动力累积动能,和T型尾翼的特性有关容易失速和难以改出;其次来说是这架飞机本身的设计和材料特性,设计者选择了一款升阻比相对较大的翼型,导致速度保持能力较差,降速太快,穿越能力比较差,就算平飞,飞手对空速容易误判倒是失速;第三就是EPO材料的本身特点,刚性差,g稍高就容易变形,同时T尾对刚性要求较高一旦变形导致气动性能急剧恶化,使飞机难以控制。

综上所述,个人分析:在山上飞的时候,出手正常,顶风飞在上风区的时候飞机承受风力压力较大,结构开始变形,当转到下风区,虽然地速很快但是空速其实并不高但是飞手没有意识到,这是飞手稍做动作,因为升阻比很大飞机阻力急速增加,速度进一步下降到低于失速临界,飞机开始时速,然后飞手继续做出纠正动作,飞机阻力进一步增大时速更加严重,同时由于在顺风飞行,动力加速效果不明显,T尾易失速的的特点开始显现出来,随着飞手动作的加大飞机本身承受的过载g加大导致结构变形更加明显,气动恶化阻力剧增,空速进一步降低,重复这一过程,最终坠机。。。

个人建议,这个尺寸的EPO飞机还是不要上山,尾部承力结构要加强,操纵轻柔。一旦出现失速,高度够就推杆+动力累计动能改出,低空就尽量拉平飞机强行推动力,然后祷告。。。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个人认为,首先是机型的问题,有一架3.2m的28,低速也容易螺旋,而且只要失速升降舵基本失效只能推杆+满动力 ...

受教了。谢谢!但同样的气候环境,我飞ASW15却没有一点问题,难道15不变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谢谢!但同样的气候环境,我飞ASW15却没有一点问题,难道15不变形吗?

尾翼结构不同,对气动变形的敏感程度不同。。。还有,你仔细对比一下28和15的机头结构的不同,阻力大小,显而易见

网友Q:
在武功山就是顺风失速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在武功山就是顺风失速螺旋。

是的。对于这个飞机而言,大意了。劝告大家,这个飞机大风别上山。我说的大风是6、7级别的风。

楼主:
直接看这个简短版的(留意第10秒的时候,出现一次拐弯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来了2回,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个靠唱歌唱出来的将军,你安排他去带兵打仗。这种材质的滑翔机,飞气流比较好 ...

我也觉得是这样,太大风这机受不起

网友R:
很显然,28的飞行速度不能太低,否则舵效没有了,马上失速。现在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很显然,28的飞行速度不能太低,否则舵效没有了,马上失速。现在终于飞起来了。

是的,时刻留意差不多到了,就要推下杆。尤其注意拐弯。

网友:
ASW28确实没理想中好飞。

网友S(2014-03-23):
引用 网友K:
MOGOOSE兄:

叫我陳伯好了。

陈伯兄;果然是老资格。ASW-28看来抗大风能力也不强。ASW-15呢?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S:
陈伯兄;果然是老资格。ASW-28看来抗大风能力也不强。ASW-15呢?谢谢

y1950兄:

28-1700原设计是带动力低速飞的,五级风内没问题。 想更抗风的可用
一米4mm炭管给主翼补强。2.6米的28木机可以非常抗风。

15原设计是无动力山坡机,较坚固抗风,可改带动力,但个人认为不宜新手。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K:
y1950兄:

28-1700原设计是带动力低速飞的,五级风内没问题。 想更抗风的可用

再谢。明白了

网友(2014-04-30):
我感觉 一是空速低造成失速  二是b位置的气流不稳定

网友T:
注意到LZ说那个山坡不是迎风山坡,那么大的坡度,6级大风,如果不是迎风坡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乱流,必然相当凶险。我飞山坡的原则是一定飞迎风坡,如果不是正迎风,那么风向与坡向的夹角最好不要小于45度,而且一定要避免飞到山脊的下风区,那里到处是乱流,没有强劲的动力肯定要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K:
y1950兄:

28-1700原设计是带动力低速飞的,五级风内没问题。 想更抗风的可用

陈伯:这个28系2米6啊。不是米7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这个28系2米6啊。不是米7哇

gzfish兄:

这T尾28有两款:
(1)  翼展2.64米,塑料机身木蒙皮主翼。
(2)  翼展1.7米,全EPO。

两款我都有,身形太美了。我用差不多1.3倍的动力,
失速时只要高度够,都可以加油改出救机。拐弯时不要收油太多便行。

陈伯

网友(2014-07-16):
fms的那个是2300mm
国内还可以见到一个1.7m的,EPO材质 构造基本和FMS那个相同,尺寸上缩小了点。
以及2.6m的蓝宇的 塑料壳子

EPO的内嵌碳纤维管子增强,感觉机翼碳管的位置不良,飞快了机翼容易扭曲变形。T尾就更不用说了 基本是个软蛋。要稳定点飞 最好用碳布把整个垂尾前缘连同尾管一起包裹到机翼前端。然后机翼前缘外面也包裹碳布。。。不过这样就动大手术了。
另外我个人觉得,应该把立尾面积增大个1/4以增加飞行的稳定性。

蓝宇的ASW-28 不知道里面啥状况。

ASW-15的平尾直接装尾管上,结构上天生比T尾的稳固。另外你的ASW-15比较小对吗?

网友T:
好飞场啊,请问这是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注意到LZ说那个山坡不是迎风山坡,那么大的坡度,6级大风,如果不是迎风坡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乱流,必然相 ...

恩,确实是到处乱流

楼主:
引用 网友T:
好飞场啊,请问这是哪里啊?

江西,武功山

网友T:
哇,武功山好地方啊。
请教,如何把飞机带上山顶?LZ在山顶的什么位置飞行呀?登山走什么路线?多长时间呀?
我在深圳,飞七娘山和梧桐山。山势相当险峻,呵呵。特别喜欢这样的比较平缓的山坡。

下面这个是七娘山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2ODYxMjEy==.html

下面这个是梧桐山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wODA5MDIw==.html

楼主:
我在7娘山的一个山头上飞过。陆嘴山庄那个悬崖。。上武功山有缆车。哈哈哈。很方便的。7娘山要爬就要体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哇,武功山好地方啊。
请教,如何把飞机带上山顶?LZ在山顶的什么位置飞行呀?登山走什么路线?多长时间 ...

对了,可能在稍后会组织一次去武功山的滑翔机活动。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可能在稍后会组织一次去武功山的滑翔机活动。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好啊好啊!若能成行,真是太棒了!留个联系方式呀!

楼主:
恩,等事情有了眉目,我会在这里联系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等事情有了眉目,我会在这里联系您的!

好啊好啊。期待ing

网友(2014-08-15):
我感觉和你选的地形有关系,你拐回来的地方气流不稳定,

网友:
这里是不是高原哦   飞机有高原反应

网友:
ASW28是一款典型的山坡滑翔机,这款飞机不适合低速慢慢滑翔(其临界失速速度比较高)。
低速时失速螺旋不稀奇。

网友U:
若追求慢速滑翔可以选择升力面积较大、翼载荷较小、机翼展弦比较小的热气流类型的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U:
若追求慢速滑翔可以选择升力面积较大、翼载荷较小、机翼展弦比较小的热气流类型的滑翔机。

en那个地方还是飞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