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禅师 炸机 坠毁 悟空的六旋翼少一轴动力未能实现控回

楼主(2013-08-07):
一直潜水,算是新人!
坑爹的好盈电调,用禅师的陪葬来证明,悟空的六旋翼少一轴动力可以控回的传说,是浮云!
一直有航模摄影需要,在看到模界二郎神的黑龙江炸鸡视频后,被炸鸡期间那段航模摄影稳定的画面折服了,故而出手入了禅师云台,但在我飞了60多个起落后,悲催的自己也拍到了同样的视频。。。。。。。。。。。
禅师用自己的载机挂着:
金属IMU悟空飞控,
25MM碳管、90CM轴距六旋翼,
15寸XOAR榉木桨,
5015双天390KV电机
好盈飞腾40A电调(坑爹的好盈电调)
今晨早上3点多就起来准备,5:15分,无风,要拍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因为在市中心,相比傍晚,早上人更少一点,相对更安全,也风小一点,凉快,故而选择了早上,拍城市标志性建筑物的日出画面,在第一个起落,拍主体建筑反光日出的画面时,好盈电调烧毁,开始进入自旋,立即切换为返航点模式,把机器往回拉,往回的速度2米每秒,回航几十米后,机身突然不能保持平衡,从180米高空直接自由落体坠落,接触一个小学篮球操场的水泥地。幸好没砸到人。
固然,直接原因是好盈电调烧毁导致的!
各位前辈和大疆的技术能告诉我下,大概是啥问题,会导致后来的直接自由落体的呢,下来后其余5个电调正常,没有烧毁,电压在出事时空中有22.8V的。是飞控的算法,支持不了那么久的时间吗?
损失惨重啊!
悲催的好盈电调!
悲伤!求慰问!
附炸机视频:

网友:
炸的好慘 但是這個雲台性能也太牛B了

网友:
牛B的云台。。

网友A:
一开始 自选返航貌似很正常啊
话说LZ为什么不一边回航 一边降低高度呢

楼主:
上图片,起飞前等日出!

楼主:
起飞前的遗照,怀念啊!

楼主:
炸鸡后的尸体,因为现场有人围观,为了早早撤离,没有拍现场照,回到工作室,后放地上拍的。

楼主:
好盈飞腾40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 自选返航貌似很正常啊
话说LZ为什么不一边回航 一边降低高度呢

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高度的楼顶起飞的,,,,所以希望能控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慰问

谢谢慰问!

网友:
哎楼主 应该换更高级的电调,这个是飞腾的吧

网友:
卧槽!!!云台牛逼得一塌糊涂!可以叫DJI给精华做云台广告了

网友:
慰问......................慰问

网友:
楼主节哀!
额滴神啊,这哪是炸鸡视频,简直就是Z15的广告!神一样的云台!
相信iOSD记录的飞行数据能让楼主很快找到原因。

网友:
不用S800的下场?悟空认生?

网友:
看了这么多z15视频,这个才让人看到了真威力。
木桨,射桨怕怕

网友C:
估计是损失一个动力后负载过大,最后所有电调都保护了。。。

网友:
看视频,发现在自由落体前1秒,有个镜头,拍到桨是停转的,是我看错了还是?
另外说一句,这么好的飞机,你上个破飞腾,省钱也不能在这上头省吧?

网友:
这云台太牛B,表示无语。同时慰问LZ。

网友:
云台确实真棒

网友:
貌似停转了,太快看不太清楚。

网友:
禅师都买啦,电调就应该买好点的,这回损失惨重。
算啦想开点,飞上去就要做好掉下来的准备。

网友:
电调烧毁?

网友D:
晕啊,设备都这么高级了 电调居然用飞腾的,再差也要搞铂金的啊,记得飞腾系列最合适的是4S,6S有点吃不消的,你看看飞腾30A的说明书上写的是2~4S 40A的虽然写的是6S,估计是有点虚标的,因为飞腾30A跟飞腾40A的mosfet是一样的,6S虽然能用,但是死的快。铂金是好赢引以为豪的最高端产品,采用全新MOSFET(唉,做广告了),性能和稳定性都有大大提高啊,还有一定要选OPTO的。估计LZ对好赢的牌子有点恐惧了,不过多旋翼电调还真没多少好选的,国外大牌么几乎没保修,国内看看么还是好盈吧。

网友:
上6S了。。。用飞腾可以么???

网友E:
楼主您好,有IOSD的数据吗?请PM您的QQ

网友F:
楼主节哀 楼主好像是6S电池吧 个人感觉应该换铂金什么的吧! DJI能不能失去一个动力还能回来时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  前段时间我们用练习机naza飞控 一个发动机突然转 机身剧烈晃动 但还是坚持了2分多钟 回来了~

网友:
最后自由落体了,不是wkm不行,而是你电调超负荷实在撑不住了,又看了一遍视频,坠落前明显桨不转了已经,说明wkm算法没问题的,是你动力部分跟不上了,拖了wkm的后腿。
天行者40a有款支持4s,就跟你这个飞腾40a支持60a一样,说能支持,也就是支持,不会稳定的,烧掉在情理之中额,真心疼,这么贵的设备,就不舍的多花三百块都不到上个铂金。。。

网友:
电调还是装桨下面好一些,风冷。之前烧的几个都是装在电机座下面。

网友:

电调烧毁可能造成了动力电部分短路。短路导致其它电调供电不足,所以会炸机。射桨或电机外转子飞出可以稳住的视频原来有模友发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晕啊,设备都这么高级了 电调居然用飞腾的,再差也要搞铂金的啊,记得飞腾系列最合适的是4S,6S有点吃不 ...

您好。问一下OPTO是电调的什么意思。好盈铂金40A电调用在8旋翼上怎么样?支持TM4014电机吗?6S15000的电池。

慰问主楼

网友:
看视频,最后自由落体前貌似有两桨都停了呢……感觉是电调不给力,教训呀……严重慰问LZ!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节哀 楼主好像是6S电池吧 个人感觉应该换铂金什么的吧! DJI能不能失去一个动力还能回来时有多方面因素 ...

这套6旋翼,丢失了一个动力,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返回来,动力也也比较富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损失一个动力后负载过大,最后所有电调都保护了。。。

我也觉得是失去一个动力之后,其余五轴也撑不下去了

网友:
为什么要把电调放在电机座下面?那里是散热最糟糕的地方啊,放在机臂上吹着风,也许就没事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慰问!

我分析认为您选择了错误的救机方法,首先你也发现飞机失去一只桨的动力了,那么六旋翼能维持自旋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而你又像回拉杆,可想他有多么大的压力!如果是八旋翼试着拉杆还有心可原,其实不论几轴在失去一只桨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直线下降。除非下面是水,就是下面有人你也最好直线下降,以为毕竟他能自旋降下来,比你操作后翻车这样更安全。说的不对不要怪罪。

网友:
电调本来就散热慢,电机飞的时间长了也热,还是飞腾的电调。真心不明白,求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您好。问一下OPTO是电调的什么意思。好盈铂金40A电调用在8旋翼上怎么样?支持TM4014电机吗?6S15000的电池 ...

OPTO是不带BEC的 铂金的BEC基本都是开关电源的,会产生高频干扰,对单片机影响比较大,没有BEC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让电调更加稳定。我自己没用过TM电机,但是我看到朋友他们用TM的 铂金有些启动困难,我自己用朗宇的,完美支持。
6S 15000电池肯定能用的。电调跟电池容量没多大关系,只跟电压有关系,好盈天行者一般最高支持3S,飞腾一般4S,铂金一般6S,HV支持12S。

网友:
强,,,,,,,,,,,,,,,,,字数你妹

网友:
个人觉得是 过热!试过一部8旋翼原地转两圈下来后控制转圈那个方向上的4个电调热得很厉害,6旋翼少一轴后原有的3比3的比例失衡,所以剩下的两轴要加大输出,另外3轴减少输出,这样比例严重失衡,那两轴肯定加速完蛋
最后过热保护,3轴死了你还想救?不可能了!我觉得一出现这种情况就别想着回来,直接下降,起码保住机子再说

网友:
损失太大了

网友:
这个炸机炸得很痛吧, 还好我都是咨询过不敢上飞腾40A, 买了铂金40A

网友:
楼主处置有问题,出现这种状况,应该是直线下降,降低高度是唯一选择,

网友I:
很壮烈··慰问··禅思很牛··电调有点超负荷··反观双天电机确实和好盈不是很匹配貌似不只是传言(双天有自己的电调),我也用过双天电机,只用了一个起落就换掉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不想诋毁任何国产品牌,只希望国货当自强!!在电调上 ,一分钱一分货,电调还是换铂金吧,性价比来说也很难有第二选着(其他国产电调厂也 争口气吧,哎),电机现在来说和好盈比较搭的貌似也只有郎宇了,有钱就TM,其他牌子电机不多评价,要是钱再多点 直接上S800 evo  呵呵  ··楼猪节哀··偶前些时候也炸了·· 比还你还冤··损失也比你大的多··你还能找到原因··我那个 看来又是外星人干的了··我就那个冤啊!

网友:
我们小组的六旋翼,两次因为失去一个动力炸鸡,跟楼主类似,都是自旋几秒后,自由落体炸的。只是当时iOSD 没有升级最新固件,飞行数据没能保存下来。
希望楼主提供飞行数据给DJI,快快研究改进5只动力救机算法!

网友:
首先慰问一下,之前也用过飞腾40A,先不说便宜的东西好坏的问题,但是实实在在堵转的问题在我的机器上发生了,幸亏及时发现给换了,不然......

网友:
怎么不在自旋的时候降低高度。就地降落呀

网友:
双天5015 390KV电机跟好盈铂金40A电调严重不匹配,我的八旋翼飞了十二个起落就出现问题了,无奈只好换了TM4014!但我看人家用好盈飞腾40A却一直没事。

网友:
楼主的天线给力吗

网友:
向楼主表示情切的慰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很壮烈··慰问··禅思很牛··电调有点超负荷··反观双天电机确实和好盈不是很匹配貌似不只是传言(双天 ...

好淫与TM电机也是有点不太搭(听说的,听说而已)

网友:
理解理解,楼主在当时那一刻做出了想要拉回来的考虑,所以没有选择下降高度,这一点,楼主已经说过了。
所以炸鸡的教训是深痛的,也让大家知道了一些救机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有IOSD的数据吗?请PM您的QQ

数据有的,还没考出,QQ:249232087

网友:
你下来之后有没有检查电压?

你停一桨后,得靠5个桨来保持飞行,转速会提高,同时,电量越低,想要保持高度电机转速就要越高。此情况下如果你电池电量不富裕的话,电机转速到极限,自然又会进入保护。

网友:
能说明一点就是确实已经进入自旋状态,一个桨停转,前期很安逸,z15还是那么令人吃惊。。。不过话又说回来声音听起来,会不会有另一个轴又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OPTO是不带BEC的 铂金的BEC基本都是开关电源的,会产生高频干扰,对单片机影响比较大,没有BEC就不存在这 ...

我换好盈铂金30A的了。也就是你说的有OPTO的。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损失一个动力后负载过大,最后所有电调都保护了。。。

正解......

网友:
反向思维想想,是不是在为Z15退市前做最后的广告?

网友:
发现电机停转

网友:
首先楼主用了飞腾电调必定悲剧,电路上的降压部分发热严重,另外一个电机停转导致其他电机加大输出功率,电调压降过大在回航过程中另外一个电调也低压保护了导致最后的翻滚炸鸡,最悲剧的是楼主在发现一个电机停转时没有果断下降高度反而在你拉高造成其他电机负荷增加太多了,如果选择下降可以降低损失同时电机输出功率会下降,不会造成后来的电调低压保护,如果有降落伞就好了。

网友:
开始一段是一轴动力故障,后边好像不止一轴故障了,六旋翼停一轴是可控的,但停两轴甚至更多,神仙也表示无奈……节哀吧

网友:
在看一遍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亲,你炸到过人?咋一直听你这样告诫呢!?

是的,炸到过别人,也炸到过自己
一切天注定,就看你R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炸到过别人,也炸到过自己
一切天注定,就看你RP了

原来如此,不过新人不吃亏是不知道怕的。

网友:
事实证明z15天下无敌啊!楼主节哀!

网友:
低价廉价航模摄影现在知道不好干了吧~~
快去烧香感谢神,你没有搞到人。如搞到了人。你这一生别玩了~~

网友:
电调燃烧时会造成动力电压短路,短路时压降会很大,可直接导致飞控不能正常工作,导致其它电调进入低压保护!

网友:
慰问+慰问!

网友:
太可惜了,

网友:
楼主能公布大疆的数据报告么,我的最近也自旋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很壮烈··慰问··禅思很牛··电调有点超负荷··反观双天电机确实和好盈不是很匹配貌似不只是传言(双天 ...

楼上的老师你好,你说的TM电机全名是什么?是不是T-MOTOR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楼上的老师你好,你说的TM电机全名是什么?是不是T-MOTOR啊?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

我是T-MOTOR  MT3506-25  650KV,这款应该不错吧
lx88lx88老师

网友:
云台太强大了!!!

网友:
严重慰问楼主!
嗯。回头看看,当时情况降低高度比“控回”更重要。

网友:
给点分析,电调你似乎配小了,你应该要测一下,你这个电机加这个桨,固定住时的最大油门的电流,这个值一般是最大负荷了,因为电机是被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你的最大电流肯定超过了这个电调了,本来六个电机全部工作,可以也是临界点上,结果坏了一个,五个电流就上去了,视频你你不降高度还爬升,可想电流要多大,随着电压下来,电流就上去了,最终相临的一个电机电调负荷 不了,就也休息了,就等着炸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60A  80A电调呢, 我用80A飞450飞了4年从没有坏过。

网友:
飞行技术不行,对意外情况处理非常不好,自旋接近二分钟,早就可以安全降落地面了。

网友:
都出问题好长一段时间了你不赶紧迫降在干嘛呢

网友:
是啊,转那么长时间应该可以降低高度了

网友:
赞一下云台,太好了!!

网友N:
看到你的6旋翼失去一个动力,自旋的厉害,不理解,因为我出现过失一只桨的经历,打到鸟了,但我的没有自旋,只是对着的桨不转了,变成4旋翼了,还能稳稳的回来,安全降落。估计是你的动力富余太少,我是70%油门有8公斤的动力,带4公斤的重量。即使是4旋翼70%也有5公斤以上的动力。所以分析,动力富余很重要。电调就不说了,前面的说了很多。最后再次安慰一下,万幸是没有人员受伤。

网友:
看这个贴很学习!

网友:
一个轴出事。。。应该用姿态来迫降安全些吧。

不应该让自动返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淫与TM电机也是有点不太搭(听说的,听说而已)

不用听说,我就是受害者。飞腾的30A,配TM的3506。飞在空中会自己抽,最后把载机抽下来了。当场损失电机1个,桨3片,其他若干。

网友:
我是新人,讨论的内容很受用。谢大家了,感谢楼主的真实呈现,z15真的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到你的6旋翼失去一个动力,自旋的厉害,不理解,因为我出现过失一只桨的经历,打到鸟了,但我的没有自旋, ...

吸收营养!
回头测测自己的“千山鸟号”的承载力!

网友:
安全第一,会飞的,总是会掉下来,慰问了,云台确实牛X。

网友:
应该是你的电调用得不对

网友:
好像有看到閃綠燈訊號了

网友:
慰问楼主!!!!
魔友的分析给力,学习了。。。。。。

网友:
见识了!超牛的云台!

网友:
电调选的就有问题,再加上操作的人自己手贱,没啥一直高速自旋玩导致 部分电调载荷过大,最终挂了。

鉴定完毕

网友:
关键是起飞点在楼顶,立刻迫降  就要降到起飞点下方很低的地面上  视角参考会很难受  ,而且降在地面上会被人捡走或炸到人OR车,估计飞手当时的心理判断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六旋翼,4014电机,铂金电调40A,一样烧掉两个电调,好盈也不是神话。

网友:
我只想问为什么电调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分析认为您选择了错误的救机方法,首先你也发现飞机失去一只桨的动力了,那么六旋翼能维持自旋已经相当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禅寺依旧稳定  哈哈

网友:
新手飞过,慰问楼主

网友(2013-12-06):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同样的错误你能犯两次?还是同一架你穿越了一下?

网友:
楼上有料

网友:
看的人心跳, 表示同情

网友:
S800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姿态模式,空中一颗电机停转自旋  打方向无效,处理方法是打开GPS定位,油门慢慢降低减轻落地的缓冲力 , 看视频发现自旋以后飞机还一直在走高,最后电力不足以支撑导致姿态不稳坠机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吧!!!!怎么不用dji的电调的呢》?

网友:
电调烧坏导致电流异常,悟空也没办法,早就被你转晕了

网友:
180多米掉下,好惨哦!!!楼主节哀顺变!!!

网友:
今年夏天我也出现过一只桨报废的现象,但我的六旋翼没有自旋,而是偶尔抖动两下就手动控制飞回来了。我的强大飞控,挽救了一次意外事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3279

网友:
云台真的牛逼  买!

网友:
没炸到人就是好事,

网友:
这个我相信不是dji的问题

网友:
内容新手入门,慰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