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用天9 遥控的 3s电池 四个轮子组装车

楼主(2013-08-08):
要求  9通道遥控器控制     动力3s电池      四个轮子  时速小于30km

网友A:
首先确定车的大小,是否载重再来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车的大小,是否载重再来配设备。

能装600g的设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装600g的设备就行了

600g很容易,你打算车做多大?按我1/10电房长约470MM,宽190MM, 材料是碳纤维和7075 T6铝合金+混碳塑料+电子设备有2000g,马达540内转子无刷,轮胎直径65MM,宽24MM,速度破百很轻松。你准备弄什么样的车型?平路?越野?大脚?建议弄个有越野性能的车通过性强, 想简单点就搞个后驱设计,制作简单,电池用3S的话建议用3000KV左右马达就可以了,配合减速齿轮。用一个舵机控制方向。

楼主:
平路的底盘 2个手长度以内的后驱好了简单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