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线上 绕几圈线的那个圈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3-08-08):
我想捣烂扔掉 可以吗

网友:
明显不行

网友:
磁环,抗干扰的

网友A:
FM时代的遗留产物,对2.4G无作用,尽管拆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时代的遗留产物,对2.4G无作用,尽管拆了好了。

2.4G的就 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M时代的遗留产物,对2.4G无作用,尽管拆了好了。

我也对此感到困惑,为什么2.4G就可以不用?

网友:
磁环就相当于一个滤波电感,阻止电调中的高频信号干扰接收机。接收机的频率越高,受电调的影响就越小。2.4G的工作频率是FM接收机的几十倍,所受的干扰也小的多,所以就无需磁环滤波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拆掉吧 600机我都没用磁环了 别说小飞机

网友:
汗一个,原来可以拆除

网友:
学习了,早就想拆了,只是理论知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