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FBL 3GX3.1金鱼尾

楼主(2013-08-08):
最近刚装了一台250FBL,用的是3GX,程序已经升级到3.1了。调试完了试飞发现一个问题。油门在1/2以下时正常,超过1/2多一点后尾巴摇摆的非常厉害。大概有30度的摆幅。把大桨拆掉一样会摆。但是拿手去稳住尾巴就不摆了,放手大概1秒以后又恢复摆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转速低了

网友B:
尾螺距传动是不是灵活 阻塞也会摆 感度调小在试试

楼主:
尾推还是蛮灵活的,接上电脑把3GX的感度调小好多,控上的感度也调到大概50左右。然后摆动就好了。但是油门大了那个尾巴发疯似得震。仔细看看,貌似尾桨的螺距不一致啊。靠。250的小鸡就是麻烦。另外一架450就没这问题。呵呵。估计弄不好尾推和尾桨夹总成都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