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8-08):
飞机亚拓450 PRO DFC 用的K8,遥控器JR XG7。 尾舵机520原装的,打摇杆左或右打死,尾舵机就只向左或者右动一点点,行程差距太远了!!但是把尾舵机接上舵机测试器的话用测试器测试又完全正常,左右很顺滑。。。。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A:
1、K8里尾舵机行程限制了
2、K8里尾巴感度过低
3、遥控器方向通道行程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8里尾舵机行程限制了
2、K8里尾巴感度过低
3、遥控器方向通道行程太小

这几个分别怎么调呢?求详细说下流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分别怎么调呢?求详细说下流程!

基本知识有点薄弱啊。。
1、K8里尾舵机行程限制了
K8连电脑,调机界面,尾巴选项卡里,设置行程限制,两个方向都可以设

2、K8里尾巴感度过低
K8软件主界面,尾巴感度,翻译是叫陀螺增益,如果你右边激活选项使用的是“辅助-陀螺增益”,那就在控里设尾巴感度

3、遥控器方向通道行程太小
检查end point(舵机行程)里的方向通道,数值有没有过小
再看DR(大小舵)里面对方向行程有没有限制

网友:
路过路过楼上说的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知识有点薄弱啊。。
1、K8里尾舵机行程限制了
K8连电脑,调机界面,尾巴选项卡里,设置行程限制,两 ...

是K8里面选择尾舵机选择错了,现在控制没问题了,现在飞机加油打转。。。。油小不会,油大点(还没推到中点)就转的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K8里面选择尾舵机选择错了,现在控制没问题了,现在飞机加油打转。。。。油小不会,油大点(还没推到中 ...

修正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方向反了

谢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是推油推了65左右了  飞机都还不飞,我怕再推大了飞起来的话会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是推油推了65左右了  飞机都还不飞,我怕再推大了飞起来的话会炸!!

检查油门曲线,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