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电池保存问题

楼主(2013-08-08):
306用了两周很好用,今天早上炸机了。有块电要放电存储,才放到3.95就停止。请问各位用306的朋友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多谢

网友A:
没用过~可以接着放哦~

网友B:
设置问题仔细看下说明书!

楼主:
只有106B+说明书

网友C:
很简单你把放电的截止电压调低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