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试飞450 plusDFC,炸了,两次!都是扎草丛里的,没事儿!

楼主(2013-08-08):
    今天找了块停车场,早上也没什么车就开始练,第一次炸机是因为飞得有点高,想收油降低,发现平移速度很大,所以又不敢这么降落,想把飞机控制回来再降,可就是控制不会来啊,最后眼看就要飞远了,只能收油让它坠落了,索性扎高草丛里,藤蔓植物的那种草丛,拿出来一看,桨叶上刮了点草,垂尾有点点歪,其他都还好,练习架的球掉了一颗。后来几次试飞都去旁边水泥地上,高度都控制很低,半米左右。一发觉修正不过来就收油降落,不过有一次可能风大了点,来不及降落了,又扎旁边草丛里了,拿出来一看,又没事。。好吧,我的飞机命比较好。。。今天这么飞下来,我感觉要控制好这飞机还是有点难啊,关键是稍微有点风,我就控制不了了,没风的时候我还有保持下悬停,有风真的没办法了,但是实在不想去地库里练,蚊子太多了。。。

刚刚擦桨叶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个口子,要紧不?

网友:
LZ你运气真的很好。不过450炸鸡零损失还是很少的,还是仔细检查下,我估计哪里肯定有小损伤。你这技术还是多练模拟器吧。。等模拟器悬停没问题了,再上真机会发现非常稳。

网友A:
原装大桨你就这么糟啊!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大桨你就这么糟啊!换吧!

我感觉不用换,它这面看过去有这么个口子,但是反面看过来就是完好的,只是损坏了一面,应该不太有影响,之后我也飞了很多次,没什么问题,要么弄点补土

网友:
哥们练下模拟器啊,想当年我就是没练就活生生把一台450炸得粉碎才练出悬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用换,它这面看过去有这么个口子,但是反面看过来就是完好的,只是损坏了一面,应该不太有影响, ...

大桨是属于消耗品的!而且其再飞行中所承受力是相当大的!一旦射桨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是那句话安全第一!不要有侥幸心理啊!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要提前判断 打舵 给你参考下

网友:
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是属于消耗品的!而且其再飞行中所承受力是相当大的!一旦射桨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是那句话安全第一 ...

一副桨要100啊,有点痛啊,不过还好只坏了一只,算50吧~~~~~~

网友:
  这是我飞的视频 一样的飞机 一样的配置

网友:
慰问慰问

网友B:
  我去 视频连接发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 视频连接发不上来

发上来了啊,你都发了三遍了,这视频我之前有看过,你是不是出厂设置,自己没调过吧?我总感觉没你那么稳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去 视频连接发不上来

你的视频连接发了三条了,别再发了没有这样灌水的

网友:
第一次试车就上SAB桨的飘过...结果熄火降落玩过了,桨尖擦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视频连接发了三条了,别再发了没有这样灌水的

  烂电脑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上来了啊,你都发了三遍了,这视频我之前有看过,你是不是出厂设置,自己没调过吧?我总感觉没你那么稳 ...

没调 直接飞的  还是你手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