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机抽风落地,大神们给分析分析,今天中午还去试

楼主(2013-08-08):
朗宇电机厂家保养归来,上机测试

第一块电池空载,全程ok

下来后电机有些许烫手,凉了大概3分钟

第二块电加了狗云台和狗、云台电,重量增加350g

起飞1分钟就出现视频中情况

电池是新充的电,抽风过程中能听到bbb叫了

万幸高度低,反向猛打杆降落,算是没有炸掉,小心脏扑扑的

x650机架
wk-m
朗宇2814 kv700
apc 11*7
好盈飞腾30a
4s 5000mah
空载jj总重越2000g
图传没接电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kzMTM1NTYw==.html

网友:
好像猴子最近炸鸡比较频繁哦,是不是夏天不耐热~~~~~

网友:
感觉是短路了..检查电调和电机吧...我之前有一个电机烧了..就是上电瞬间BBB叫..然后电机巨热冒烟挂了..

网友A:
感觉像是电机的事,看看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电机的事,看看电机吧

同感。

网友:
楼主算幸运的,我的WK-M直接摇摆着坠机了。摔坏了!

楼主:
今天中午又去试了,没有挂载,总重2公斤,2块电,没有抽
是去一个学校橡胶操场,扔铅球那地儿是软橡胶,主要就在那上面忽上忽下左摇右摆的试,气温30吧,地面温度应该在40多

一块电下来,电机就烫的有点握不住了,电调也是烫的,感觉比以前发热厉害不少啊,现在这天飞一下有这么烫吗?正常吗?

新收了4个dji30a,回头全换上再上挂载试试,佛祖保佑别再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