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充B6AC并充6块小精灵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8-08):
咨询大家一个关于衡充B6AC并充6块小精灵电池的问题,第一次使用B6AC并充,我用4.0A的电流,11.1V电压(3S)的平衡充电模式(BAL)但是充电到70多分钟后,显示电流为0A了,且左上角闪烁CAPA的字眼,电流显示5000毫安。到底什么情况??请教大家如何使用能正常?谢谢

网友:
快充满的时候,充电器自动降低电流进入所谓的涓流充电状态~最后这0点几时最难等的!!不过我从没用并充板充过~~据说电池悲剧得快,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A:
你没 关掉充电5000MAH容量限制,和关掉120分钟限制。

网友:
关掉B6AC菜单里面的容量限制,其实六块3S 2200电池一起充,而且也不是全部一样的电池,有点冒险。

网友:
其实并充对电池不好,特别是电池不一致的。外场应急用。

网友:
设置容量限制了。。。b6功率那么小,充多个更慢,还不如换并充+保姆

网友:
你设置了充电容量设置 电池还没有充满

楼主:
到底应该如何充电呢。。。。哎,郁闷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底应该如何充电呢。。。。哎,郁闷死了

找我的帖子,自己做平衡充,高精度的,1S充电器成本5元,自己组合NS的充电器,比B6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我的帖子,自己做平衡充,高精度的,1S充电器成本5元,自己组合NS的充电器,比B6好,

借宝地问问泡泡,请教精灵2200的3S的电池充电安数多少合适啊,听网上说1A比较好,可是1A是在是太慢了,120分钟还没有冲完,DJI说明是2A,请问是不是1.5A是比较合适的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宝地问问泡泡,请教精灵2200的3S的电池充电安数多少合适啊,听网上说1A比较好,可是1A是在是太慢了,12 ...

3A也没什么问题。我这么多2200 3S电池,一直6A充着,上百次了,使用效果如初。

网友D:
6块电池,直接5A充,要知道并冲的,每一块才1A不到的。取消容量、时间限制,只设定12.6充满切断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宝地问问泡泡,请教精灵2200的3S的电池充电安数多少合适啊,听网上说1A比较好,可是1A是在是太慢了,12 ...

要看你的电池是支持几C充电的了,最大应该是5C也就是2200电池,可以2.2*5=11A充
你用1A充等于是1/2.2,也就是就0.5C都不到,DJI说可以2A充,相当于1C充电,
一般我们2200电池都是2A充的,急用时也用3A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电池是支持几C充电的了,最大应该是5C也就是2200电池,可以2.2*5=11A充
你用1A充等于是1/2.2, ...

嗯,谢谢泡泡,就是精灵的原装电,上面好像标了20c,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泡泡,就是精灵的原装电,上面好像标了20c,明白了~

那个20C是放电,不是指充电的,别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20C是放电,不是指充电的,别搞混了。

啊!!!原来是这样啊~~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6块电池,直接5A充,要知道并冲的,每一块才1A不到的。取消容量、时间限制,只设定12.6充满切断即可。

确定没问题么?总觉得大家各有说辞。。。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也没什么问题。我这么多2200 3S电池,一直6A充着,上百次了,使用效果如初。

下面又说2A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没问题么?总觉得大家各有说辞。。。

我和你一样,并冲板+B6AC+,用了几年了,没有任何问题。提醒一点,平时不用的话,要学会经常把电池打到STO模式,也就是保存模式,这样对电池很有好处的。切忌不要过低电压保存,或者充满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6块电池,直接5A充,要知道并冲的,每一块才1A不到的。取消容量、时间限制,只设定12.6充满切断即可。

5A充电安全么?还有11.1V不是3s的最高限制么?为什么要设定为12.6充满切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5A充电安全么?还有11.1V不是3s的最高限制么?为什么要设定为12.6充满切断?

单S的充电充满截止电压是4.2V,乘以3等于多少你自己算。
不推荐用B6同时充这么多电池了,B6属于初级入门充电器,本身只有5A的最大充电电流,而且发烫严重,充电时无人值守的话并不安全,特别是现在夏天,一把火烧回石器时代的模友屡见不鲜。
电池上一般标注类似1C/20C或者5C/45C这样的字眼,/号前面的表示电池支持的最大充电电流,后面的表示电池支持的最大放电电流,电流的计算直接用C数乘以电池容量。
一般而言,基本所有电池都可以1C充电,好点的电池5C或者10C充电都可以,只要电池质量过关且支持大电流充电,那么不管是1C充还是5C充,对电池寿命不会有影响。
关掉B6的充电时间保护和充电容量保护,因为你同时充的电池相对于B6的能力来说过多了,B6默认的保护值下根本充不满电池。有条件的话更换更好的充电器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S的充电充满截止电压是4.2V,乘以3等于多少你自己算。
不推荐用B6同时充这么多电池了,B6属于初级入门 ...

感谢您写的这么详尽的解释。
不过我买了b6就暂时不想换别的了。

我想再问一下,我的6块3s电池中,有4块是小精灵原厂的,2块是副厂的,如果很多前辈都不建议我同时充6块,

我同时充4块原厂的应该没有问题吧?这样的话我应该如何调整和设置B6呢?也是把时间和电流保护取消,电压12.6V么?然后用5A充?

这样取消保护的话,充电器是否会充满了就停止充电?

我还是想偷懒,能同时充几块就充几块。呵呵

因为我还有2个单独的充电器,就独立充另外2块呗。也能实现6块同时。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写的这么详尽的解释。
不过我买了b6就暂时不想换别的了。

只要是同S数的电池,一起冲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最好几块电池容量差距不要太大,B6很简陋,任何事都有个万一,你懂的。但要注意,B6这样的充电器是不能混充不同S数的电池的,切记。
充电器本身是依靠电压判断是否充满电,你取消时间保护和容量保护,并不需要单独去调整充电停止电压,充电器会自动判断的。

PS:我一般充3S 2200的电池会用到10A充,更大S数和容量的电池,会用到20A或者更大的电流,当然我的电池本身是支持大电流的充电的。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不用提前很久开始充电,只需要用之前半个小时开始冲,就能很快完成。要知道,充满电的锂电池,放置着是不安全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你不要把电池充满电后就放着不用,冲了就要用,用完了要用充电器的储存电池模式把电池电压充到保存电压,也就是单S 3.83V,这样既安全,同时也对电池寿命起到了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同S数的电池,一起冲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最好几块电池容量差距不要太大,B6很简陋,任何事都有个万 ...

感谢耐心解释,让我对充电过程有了更详尽的了解。

楼主:
总结一下本贴中前辈们的详尽解释,我会打印出来放在B6充电器旁边,随时注意使用。

如有理解错误的地方还望各位指正:

电池上一般标注类似1C/20C或者5C/45C这样的字眼,/号前面的表示电池支持的最大充电电流,后面的表示电池支持的最大放电电流,电流的计算直接用C数乘以电池容量。如:1x2.2=2.2A,DJI说可以2A充,相当于1C充电,
一般我们2200电池都是2A充的,急用时也用3A充。6块电池,直接5A充,要知道并冲的,每一块才1A不到的。取消容量、时间限制,只设定12.6充满切断即可。单S的充电充满截止电压是4.2V,乘以3等于12.6V。不要把电池充满电后就放着不用,冲了就要用,用完了要用充电器的储存电池模式把电池电压充到保存电压,也就是单S 3.83V,这样既安全,同时也对电池寿命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
LS总结不错,刚发现用了一个多月花85买的凯旋并充板坏了,可能是有压差把铜箔烧断了? 拆开看除了用Amass XT60接头,其他做工跟35的B6捆绑买的并充板一样,底板还比35的薄了1/3,应该是4层板和6层板的区别吧,感觉240%的售价有点不值。
之前35的有个T插的,打算再买个35的XT60接口,或者大家有啥推荐?

网友:
可以肯定是说,B6自加并充板,同时给多块电池充电,并不比一块一块地充省时间。而且对电池有损害,是确定无疑的!

网友F(2014-07-20):
引用 网友A:
你没 关掉充电5000MAH容量限制,和关掉120分钟限制。

泡泡老师 怎么关掉容量,如果关掉的话,充到4.20,会不会自己停止充电那??求解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 怎么关掉容量,如果关掉的话,充到4.20,会不会自己停止充电那??求解呀???

在SET里设置,看到5000 时把ON改为OFF

所有电芯都为4.2V时,会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ET里设置,看到5000 时把ON改为OFF

所有电芯都为4.2V时,会停止

哦哦  同时吧 限子时间的关了 也会停吧?  对了泡泡老师我看了你那个DIY充电器了 能不能用6个手机充电器改成一个6S充电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