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D10的固定ID码解释

楼主(2013-08-08):
一直以来发现很多模友都在发帖说华科尔D10在关控返航结束后需要重新上电重新对频,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设计缺陷容易导致悲剧。其实很多人特别是新手不知道D10有一个固定ID码的功能选项。只要是固定了一个接收机一个ID,关控后只需要重新开控就可以直接连上接收机而不用对频。当然对于大疆系列飞控,连上接收机不代表着拿回控制权,还需要切换至姿态模式后才能取回控制权!!下面,就固定接收机ID给新入华记D10的模友做个简单讲解
首先,模型菜单下的固定ID码,按ENT进入进入
你会看到这个界面
按右边R键将状态设为开
此时左边UP和DN键将光标移至下排后,按ENT键可见此图
从十位至个位数值可按R和L键自定义
设置好数值后再按ent键可见此图
再按ENT键
等待几秒后,完成ID码固定!!
固定完成后通电测试一下,确保操作成功!!!此功能的使用方法讲解到此结束,有不清楚的或是在D10上有什么不明白的,请跟帖说明问题,我们大家一起研究!!!(光线不好拍摄质量较差,但不影响学习

楼主:
国产控中D10算不错的了。有飞控的辅助,不要求像进口控那样的精准和细腻,又不是玩全手动!!N次千米穿云打消了我换扶她爸14SG的念头。遥控距离再远,续航不够头疼~~遥控更精准,有飞控限制俯仰角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别动不动就说国产控这样那样的不好,没有市场你叫它咋生存咋进化???多给自家人一点时间,慢慢会好的!!

网友A:
华科尔毕竟做玩具级的。。。同等国产比天地飞的差老远了,当然价格也不一样

楼主:
这可不见得喔~~

网友B:
没用过天地飞,只用过d10,刷了suvsuv大大的固件堪称神控.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C:
怎么解除固定I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除固定ID呢

把固定ID状态那里设为关,不就解除了??

网友:
顶楼上的,谁用谁知到啊。

网友:
学习了~一直烦恼这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控?

D10 suvsuv 固体, 除了支持本身 DEVO 码外, 更可同时支持 WK2801WK2601WK2401DSM2J6ProFlyskyPPM等编, 故有神控之称.

网友:
不错 支持国货  我也用D10

网友:
没玩过 看不懂

楼主:
呵呵,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固定ID状态那里设为关,不就解除了??

还得用随机赠送的短路器恢复一下接收机,要不无法配对了。

网友:
天9与D10,纠结了好久,研究了很久,当时没看到真控,最后还是选择了D10。到货不错奥,庆幸入了D10。做工不错。

楼主:
D10真心不错,我拆过控,里面做工真不错。天地飞我也拆过,说实话比不了D10!我朋友的天地飞700米就实控返航了,我的华记1200还能控!要不是担心电池续航能力,我还得再爬升试试实控距离

网友:
看来买D10 的选择是对了的

网友E:
lz帖子内容很好哦,要是能把帖子好好排版下就更perfect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帖子内容很好哦,要是能把帖子好好排版下就更perfect

嘿嘿~~以后发帖会尽力完善的!!!

网友:
支持国货  我也用D10  不错

楼主:
身边又一个玩车的被我拖入航模旋涡的人了,也入了d10

网友:
顶楼主,我亦准备入手D10.

网友:
我也没钱用D10

楼主:
d10很好的,并不是便宜没好货这概念

网友F:
我控开始配对就把飞机电接通是不是呀,在开始配对时等待条开始跑时才接通飞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控开始配对就把飞机电接通是不是呀,在开始配对时等待条开始跑时才接通飞机电

飞机当然要通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机当然要通电

问题是飞机撒子时候通电,控开时对频才给飞机通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飞机撒子时候通电,控开时对频才给飞机通电吧

先开控,飞机上电。遥控器和接收机对上以后,也就是遥控器能正常控制飞机的时候固定id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国产控中D10算不错的了。有飞控的辅助,不要求像进口控那样的精准和细腻,又不是玩全手动!!N次千米穿云打 ...

千米啊! 这控 不错啊。我也有。固定码我也设置了。快速链接。不需等待。

还有我问模友问出了设置拨 油门计时的功能,(在摇杆开关,里面吧油门开SPO0那项,然后把里面的L%设置 L95%。然后把计时开关指向,SPO0-油门。就可以实现推油门计时了。油门回零,停止计时。计时清零是屏幕左下角的按键。手动计时是屏幕左上角的按键。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千米啊! 这控 不错啊。我也有。固定码我也设置了。快速链接。不需等待。

真的,不骗你!!而且还不是直上直下的千米

网友:
帮顶,谁用谁知道

网友H:
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固定码是不是摇控随机给的?如果D10用两个接收机,都设固定码,开机后是不是自动连接相应的接收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固定码是不是摇控随机给的?如果D10用两个接收机,都设固定码,开机后是不是自动连接 ...

参照第3张图片,你可以为接收机自定义固定码。两个接收机都固定以后,在相应的接收机频道下开控就连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国产控中D10算不错的了。有飞控的辅助,不要求像进口控那样的精准和细腻,又不是玩全手动!!N次千米穿云打 ...

兄弟,你的华科尔可以穿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的华科尔可以穿云?

穿哦~~~有啥不敢穿的!!!退一万步讲,就算遥控失控也还有飞控的失控返航罩着~~怕啥啊!爬升5分钟不管穿不穿都得返航,不然电不够飞回来!!但真的还是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哦~~~有啥不敢穿的!!!退一万步讲,就算遥控失控也还有飞控的失控返航罩着~~怕啥啊!爬升5分 ...

这个手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09-15):
好文章必须顶~
推一下写的不错~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赚分数!专推精华帖!

网友J:
一个空可以与多个接收固定吗?还是一个空对一个接收。还有固定码与别人的相同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空可以与多个接收固定吗?还是一个空对一个接收。还有固定码与别人的相同怎么办?

可以对N个接收机,但是控只能记录30组模型数据!!10万位的自定义id码,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和别人撞码!

网友F:
最后一步 正在匹配时 就给飞机通电吧 让他匹配  是吗?  之前固定了一个 现在忘记怎么搞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一步 正在匹配时 就给飞机通电吧 让他匹配  是吗?  之前固定了一个 现在忘记怎么搞的了

通电对上频以后再固定id码。忘记id?一个id对应一个接收一组模型数据,咋会忘了??实在不行就用接收机带的短路器短路一下试试。网上找找视频教程,要比文字解释直观些!

网友:
我的也是别人教的,这功能必须用,方便

网友(2013-12-30):
我也是头痛不会弄啊

网友(2014-02-15):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毕竟做玩具级的。。。同等国产比天地飞的差老远了,当然价格也不一样

http://mjnbbs.com/?fromuid=115341

网友:
刚淘了个二手D10,就在首页看到这贴,这算是天意么。

网友K(2014-07-21):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天地飞,只用过d10,刷了suvsuv大大的固件堪称神控.

能请教一下,d10刷了固件后对不上频,怎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请教一下,d10刷了固件后对不上频,怎么对?

插短接线,看到红灯快闪后点控上的初始化。

网友:
怎么我的D10白色版的装在精灵上飞八百米就失控了,根本达不到声称的两千米,难道人品问题?功率都开最大的了。原厂控我可以飞一千多米

网友:
我的D10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没设固定ID,测试飞控失控返航时飞机不进入返航状态,重新开控连码都对不上,最后一直悬停炸机

网友:
哪位老兄给个D10刷神固件的连接呗

网友(2014-09-12):
我的是华科尔d10.在网上看到这个id,可是我的根本连链接都连不上。。。接收机就一直闪,以前没有,清除id,自定了也,可还是不行。就好像一个陌生的遥控,遥控一个陌生的接受。

网友(2014-12-23):
引用 楼主:
国产控中D10算不错的了。有飞控的辅助,不要求像进口控那样的精准和细腻,又不是玩全手动!!N次千米穿云打 ...

顶,说得好,我拿白d10飞我的自组800轴距四轴从未出过失控,飞控抽风倒是有过,而且futaba至今不支持中文就说明至今看不上中国市场,草

网友(2015-03-23):
引用 网友L:

接收和遥控都要取消固定ID后才能重新对。

网友:
楼主,我有一个D10的问题,不是ID码问题,我和朋友都有D10 ,他刚入想使用教练功能辅助练习,但是我按照说明书教练功能的说明无法使用啊,请问D10的教练功能怎么用,谢谢

网友(2015-07-25):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天地飞,只用过d10,刷了suvsuv大大的固件堪称神控.

刷了suv固件后,一直没找到失控保护设置,另外,控电电压显示比实际值差0.5v

网友M(2015-11-08):
在同价位上D10的确很强。但不同价位上貌似不如X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