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油门发冲,求教

楼主(2013-08-08):
配置:天7,好赢20A,xxd2212,mwc,仿dj450塑料机架。
症状描述:之前一直飞的好好地,直到有一次射桨后从2米处炸机,然后就一直飞不好。加到一定油门后,会听到电机猛的加速,然后飞机很快上升,并有轻微自旋。难以控制。
以为是电机问题,所以把电机改为朗宇X2216,现象依旧。
尝试调节pid,把i和d统统归零,p比较小的时候,例如p=1,四旋翼左右低频率晃动。p为中间值时,似乎还可以。p比较大时,似乎油门会发冲,当加大d时,冲的更厉害。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P值太大  感度过高   把飞控参数全弄成初始的   再重新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值太大  感度过高   把飞控参数全弄成初始的   再重新调

初始值也发冲,而且自旋,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始值也发冲,而且自旋,不知道为啥。

接电脑的时候控上微调  保证数值一致  中立是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