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程5,细分16,可以达到多少的精度?有必要选用6线步进吗?

楼主(2013-08-08):
因为网上看了个龙雕的视频,感觉他那个机器步进声音很轻很好听,不像别人有些机器步进是在尖叫。于是就和X宝上的龙雕CNC聊了下,他说他们都是用5的导程16细分,是4线的步进,还说有些6线的步进只接4线用。
导程本来希望是4,但是东西比较难找,5就5吧。至于步进和系统还是有点迷糊,不知道怎样决定

楼主:
有点晕,TB上那些300左右一个的驱动器都说可以接6线的,但是一个商家说那些都是4线的,6线当4线用。

网友A:
4线的步进电机只适合双极性驱动
6线的步进电机适合双极性驱动和单极性驱动

噪音有锁相噪音和工作噪音。 影响的关键主要是驱动器的设计,其次是电机电感量

选择电机首先要考虑的是力矩要满足要求,是根据需要的最高速度时的能输出的力矩来选择。 其次是要考虑有足够的余量
电机选择不当、驱动器选择不当或者设置参数不当,都可能会出现你说的尖叫噪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线的步进电机只适合双极性驱动
6线的步进电机适合双极性驱动和单极性驱动

非常感谢!我的机器需求的力量应该不大,用57可能就足够了,我想用60余量多一些。
是不是说4线还是6线其实无所谓呢,我买一个好点的4线驱动把步进插上就行了?

网友:
安静和震动小,还是得伺服,当然,价格太高了。或者是带细分的5相,配套的那种,比起2相来,完全不是个概念了。3相的有驱动器暂时没电机,不清楚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机器需求的力量应该不大,用57可能就足够了,我想用60余量多一些。
是不是说4线还是6线其 ...

6线的感觉比4线的平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6线的感觉比4线的平滑点。

刚才有人指点我说,现在tb卖那些驱动器都是4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有人指点我说,现在tb卖那些驱动器都是4线的

确实基本是4线的。

网友:
有一种STK片子的是6线的。

网友C:
其实步进电机的声音很好听的。
没看到科幻大片里的机器人什么的运动时候都发出这种声音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B2%BD%BD%F8
上次有个帖子您问导程2还是5好,还有这个帖子的问题,上面链接都有,看看鹧鸪哨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步进电机的声音很好听的。
没看到科幻大片里的机器人什么的运动时候都发出这种声音吗?

变着调的  吱吱~~的马达声,,我也觉得那声音听着不错,伴着加工,挺有节奏的,,

不过这个见仁见智了,有人还觉得帕加尼,兰博基尼,等等超跑发动机声音吵得太恶心呢,,,,所以 步进的声音有人不喜欢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