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非螺旋桨推进的潜艇模型

楼主(2013-08-08):
看到网上有卖泵喷推进器的潜艇模型,但是我想自己做一艘潜艇模型,但是又没看到有单独卖那个泵喷推进器的地方,能不能用9叶涵道风扇叶代替定子,5叶同尺寸的涵道风扇叶代替做转子啊? 请了解的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TB上有卖啊,好像叫“喷射推进器”的,50一个,你说的涵道不可以吧,电机得直接浸在水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上有卖啊,好像叫“喷射推进器”的,50一个,你说的涵道不可以吧,电机得直接浸在水里了。

不是同一个,那个叫喷水推进器 我说是看上去象2个串列螺旋桨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上有卖啊,好像叫“喷射推进器”的,50一个,你说的涵道不可以吧,电机得直接浸在水里了。

可以用联轴器和轴进行连接,电机不是直接与涵道叶片连接

网友:
我见过有人做潜艇喷水推进器  但是我忘记是哪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同一个,那个叫喷水推进器 我说是看上去象2个串列螺旋桨的结构.

那叫共轴双桨,一般是用在鱼雷上的,泵推的就是喷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叫共轴双桨,一般是用在鱼雷上的,泵推的就是喷水的

晕,共轴双桨是两个桨分别为正反桨 转动方向相反.我说的是一个转子 一个定子.定子不是桨,不转动的.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B:
那叫共轴双桨,一般是用在鱼雷上的,泵推的就是喷水的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