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3.16固件已经正式发布

楼主(2013-08-08):
请通过2.16版本调参软件更新到3.16固件!
请通过以下链接下载最新的调参软件:

升级前必读:

1、  本次固件升级,所有配置参数将重置为默认值,升级后请务必重新设定所有参数,并重新校准遥控器和指南针(否则指示灯会“红黄”警告)。
2、  PHANTOM用户,升级前在调参【基础->遥控器】界面,注意接收机类型;升级后可以从官网下载PHANTOM默认参数文件,导入主控后重新选择接收机类型并校准遥控器;
3、  如果3.16固件降级到其他版本,务必在【工具】页面【重置默认参数】,否则会影响飞行性能。

改变了什么?

l   固件:

ü  支持NM调参助手(需连接NAZA-M BTU模块,App软件可从IOS App store下载或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下载链接);
ü  支持iOSD mini模块;
ü  支持S-bus II接收机;
ü  对温度就绪条件进行优化,避免出现一直等待温度就绪,限制起飞的情况

l   调参软件:

ü  对IMU高级校准增加超时提醒;
l   用户手册:
ü  增加NAZA-M兼容DJI产品的连线图。

注意:
l   本次固件升级,所有配置参数将重置,因此升级后请务必重新设定所有调参软件参数。并重新校准遥控器和指南针(否则指示灯会“红黄”警告)。
l   出于安全考虑,在固件升级时请不要使用动力电。

网友:
奇怪,2.14 版本校准横滚都很正常,升级到2.16后怎么校准行程都不到边

网友:
早点出就好了。。。我就不用退了SBUS2的接收机了....现在用普通模式+314固件,如果性能没什么改变的话就不升了。升了还要做一大堆的调试......

网友:
前排占位,测试后再反馈。

网友:
回头升级玩玩~~

网友:
JR XG7控,奇怪了

网友:
支持 绝对的方便

网友:
DJI固件的更新速度很块啊,要试试。

网友:
希望可以出支持安卓的调参手机APK,为什么总是ios

网友:
新固件亮点比较多,解决了好多遗留问题,回头升级瞧瞧。

网友:
看了有几点建议 1  演示视频最好有解说  2  软件界面要中文的  这样就很直观了。

网友A:
建议DJI出安卓软件。苹果大势已去,现在安卓用户比苹果多。

网友B:
谢谢 已经顺利升级 一会试飞

网友:
哎,还是没有安卓的啊,MINI IOSD多少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DJI出安卓软件。苹果大势已去,现在安卓用户比苹果多。

的确是这样的。建议DJI考虑。

网友:
好消息!马上升级新固件!

网友:
升级后的童鞋们讲讲心得哦

网友:
为了手机调参,换成了以前的苹果。软件界面是中文的,很不错,赞一个。就等买模块了。

网友:
已经升级了3.16 期待试飞

网友:
英语没学好,等待老手出个教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已经顺利升级 一会试飞

本次固件升级,所有配置参数将重置为默认值,升级后请务必重新设定所有参数,并重新校准遥控器和指南针(否则指示灯会“红黄”警告)。

记得重新校准指南针哦

网友C:
指南针老是校准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指南针老是校准不了

点击【工具】下面的【默认配置参数】,然后再试一下

网友E:
为什么在高级校准过程中提示主控温度过高,断电5分钟再试。我的主控刚接上的啊,怎么会温度过高呢???
我点击了对话框的的yes按键大约30回才通过了高级校准这样子行吗? 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在高级校准过程中提示主控温度过高,断电5分钟再试。我的主控刚接上的啊,怎么会温度过高呢???
我 ...

您上电时,主控内部已经工作了,主控会根据实际情况,是否提醒您重启;
当出现该提醒时,请不要尝试关闭窗口,这个是会自动消失的;

您需要做的就是,进入高级校准后,根据提示,断电5分钟后重启,再次进入高级校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上电时,主控内部已经工作了,主控会根据实际情况,是否提醒您重启;
当出现该提醒时,请不要尝试关闭 ...

经过好几回的断电重试终于成功了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击【工具】下面的【默认配置参数】,然后再试一下

忘了指南针是转机架,成功通过!

网友:
本人也建议教学视频里面用中文软件好不好,大家都是国人,没必要吧,中国的语言还没整通呢还整啥英文,未免有点太。。。。。。。

网友:
我昨日早上升上3.16後,到現在還無法校準指南針,没有了GPS模式,為什麼這次升級要將人家的設置一律全部變回0?
大彊今次真是害人不淺,

网友:
3.16终于成功了!!!

网友F:
我的naza升级3.16狂抖,降级回3.12(以前一直飞挺好的,甚至飞820轴距的都很稳定)不能收到星了,愁人,返厂要一个月

网友:
不是性能上的升级,对飞行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没帮助,鉴定完毕!

网友:
我升级后,为什么在升级一栏里没有了PMU的信息

这个对不对,

网友:
3.16固件很穩!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naza升级3.16狂抖,降级回3.12(以前一直飞挺好的,甚至飞820轴距的都很稳定)不能收到星了,愁人,返厂 ...

请问怎样可以降级?

网友:
LZ:我的V1升级后,为什么在升级界面里面没有了PMU的信息了,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降级后可以,但是PMU不能升级

网友:
降级后这个PMU就不能升级安装了,我的情况是这个样,别人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