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此尾槳的作用

楼主(2013-08-08):
電影【攻.元2077】里有一架很概念的飛行器,明明是雙驅動平衡動力但卻畫蛇添足加了尾槳,不知導演是爲了美感而設計還是不知飛行原理而犯的錯誤?

网友:
转弯用的 如果用主动力不好控制

网友:
应该是2边的提供上升和前进动力。。尾桨应该是辅助。。

网友:
这你也当真啊?我倒觉得转向两个主引擎差动控制就可以了,这个尾桨应该水平放置才有可能使整机平衡

网友:
主要还是控制方向的

网友A:
前面的两个发动机喷气或者离子的,没有反扭力,但是有矢量,大概靠尾桨提高转向灵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两个发动机喷气或者离子的,没有反扭力,但是有矢量,大概靠尾桨提高转向灵活性。

提高靈活性這解釋比較靠譜,其實這飛行器靠主動力也完全可以轉向。

网友:
我觉得是提高稳定性,起飞时是向后翻下去的,尾巴好像定住了,(看过一篇报道,说的是好几个大力士都推不倒一个假奶酪,因为奶酪里面有一个高速旋转的铁块圆的,在高速旋转时起稳定作用,具体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网友:
喜欢科幻电影,下了看看

/////////反重力技术才是王道!比如:离子引擎之类。

网友:
高科技,看过瘾就够了。

网友:
为了让你知道这个是将来的直升机而已,免得你瞎琢磨

网友:
很明显两个电饭煲是控制起飞和前进的,小幅度转弯靠左右两个电饭煲分别输出多少动力来完成,
转急弯那肯定要尾巴来控制,更灵活

网友:
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
好大一只蜻蜓~我也觉得尾桨是用来急转弯用的

网友:
原地掉头

网友:
这款JJ太吊啦

网友:
看来又有新东西可以改了

网友:
漂亮的飞机,但是不要太认真。

网友:
6楼正解。这种主动力配置用上尾桨机动性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