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不会设置啊,头都大了。已经设置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2013-08-08):
我新建了个控制文件,然后一步步下来,设置好了,也不知道之前为什么会设置不好。不过现在有个问题,这么玩模拟器遥控器是不是可以关掉发射信号的功能,这样可以省点电啊,请问要怎么关呢?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6

网友:
有视频学的啊

网友A:
桨距也要map到channel 3. 另外你说的不是渐进的,是因为你没有做遥控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距也要map到channel 3. 另外你说的不是渐进的,是因为你没有做遥控器校准。

我做了呀,可以回中的摇杆都可以渐进的,但是油门上下是没有自动回中的么,就没办法渐进,一推油门,自动最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呀,可以回中的摇杆都可以渐进的,但是油门上下是没有自动回中的么,就没办法渐进,一推油门,自动 ...

做校准的时候,油门也要校准啊!还能因为它不自动回中,就索性连手动回中都不回了?!

校准的原理,就是先告诉模拟器,各个通道的电位器的中点在哪里,再告诉它各电位器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在哪里。油门通道也是用的电位器、他和其他通道都是一样的、除了不能自动回中以外。自动回中的功能就只是多了一根弹簧一块塑料而已,这个你拆了控就知道了。所以油门通道的校准方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
LS说的在理,你就在校准的时候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再推到最小就可以了

网友:
按程序提示校准各摇杆,校准时,摇杆要画圈打到最大!

根据提示来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
Youku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