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天地飞遥控 在superx上的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3-08-08):
飞了一段时间  superx 设置方面在任何一款遥控器上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设置。
但是有一部分魔友,因为使用天地飞遥控器原因,在superx飞控上无法顺利
的进行失控保护设置而感到困扰。

本人使用的是天地飞7,天7和天9区别不大.在这里就以它做一下讲解。~~~~~

按照以上的方式,选用其他的通道也是可以进行同样设置.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安全模式插接收机7通道,遥控设置7通道反舵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我是用的天8X,在PPM模式下不能使用失控返航,安全模式设置在一个两段开关上,我该如何设置?

网友A(2013-10-09):
油门、方向、升降、副翼这四个不是应该设为保持么?

网友(2014-01-20):
有用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方向、升降、副翼这四个不是应该设为保持么?

同意,我就是这样搞的,六通道设置一个开关,对应安全模式,已关控测试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