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舵机驱动管烧毁又一例

楼主(2013-08-08):
    我的SCP半年了,出勤率很高。自己平时也很关注烧舵机驱动管的报告,心中还暗自庆幸主板这么长时间舵机驱动管没事。不成想前几天在飞行过程中“噗”的一声,JJ动力突降,马上切熄火落地,赶过去一看,机头罩内一股青烟冒出。顿感心中一凉,中招了!回家拆下主板检查,果然是舵机的驱动管烧了。但与先前各模友报告的有两点不同:一是模友们烧的都是螺距舵机的驱动,而我烧的是副翼的驱动;二是模友们多是给JJ上电时烧的,而我的却是飞行中烧的。到TB上买了代用品STS3621。原来片子所处位置的线路都烧断了,不得已只能飞线了。难看是难看了点,好歹能用就行,JJ又可以复飞了。

烧毁的驱动管在接收板的背面

“清创”后

更换驱动管

    过些日子我想发个帖子重点和各位SCP的模友探讨一下SCP的两大通病:烧舵机驱动管和飞行时间短的问题。

网友:
暂时还没烧毁

网友:
当时就因为担心烧买了02S
华科尔应该好好修改下。这样的原因不该让网友给他分析吧?

网友:
楼主好手艺,要是我烧的话。只有返厂了。估计到时候肯定说主板修不好了。要换个。300大洋。。钱就是这么被坑掉的!!

网友:
厂家好像还没正式回应过此问题吧,嗨。
这问题上,大家只能断定是个坑了。
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代用品STS3621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代用品STS3621贵不?

不贵,不算邮费2元一个。

网友B:

楼主好手艺,为什么我悍出来的没有光泽,蕉了松香后烙铁头变黑。怎么焊接和保持烙铁不变黑的。。求解

网友C:
大师你好,我的舵机也烧了,帮我看看怎么修,见上图。

右边两个6脚的管子是不是也是驱动管,上面好象字是02DC,有什么替代品没有,我这个舵机是450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艺,为什么我悍出来的没有光泽,蕉了松香后烙铁头变黑。怎么焊接和保持烙铁不变黑的。。求解

焊接PCB板小元器件的一般用20-30W的烙铁。焊锡丝用0.8-1mm的。烙铁头最好是长寿命的而且头要尖一些,尤其是焊贴片元件。烙铁头如果不是连续焊接的话很容易变黑,这时蘸松香没有什么用,可以用一块棉布(千万不要用化纤布)擦拭烙铁头,然后重新镀上一层焊锡。长时间不焊接最好拔掉电源,防止烙铁头烧黑。焊接前焊接的部位要处理干净先镀上很薄的焊锡这样焊接时就会又快又牢固而且焊点光滑。我一般焊贴片元件都是烙铁能化焊锡后再等十几秒时焊。焊十几秒后我会断开电源。不过具体情况不一样要灵活掌握,总之就是不要让烙铁过热。当然有温度可调的恒温电烙铁最好。这只是个人的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你好,我的舵机也烧了,帮我看看怎么修,见上图。

右边两个6脚的管子是不是也是驱动管,上面好象字 ...

不好意思。没有接触过450的舵机。里面的驱动管02DC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如果能找到的话。维修思路大体是这样的。首先要清除烧毁的元件,清理烧黑的部位。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只能参考好的舵机布线。原PCB板上能利用的焊点可以继续使用,不能使用的就要参考好的舵机布线采用飞线方式连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PCB板小元器件的一般用20-30W的烙铁。焊锡丝用0.8-1mm的。烙铁头最好是长寿命的而且头要尖一些,尤 ...

说得非常好,前几天买的恒温黄花电烙铁两天不到就坏了,重新买了40W的黄花。就是点松香会变黑,如果大师能上个视频就好了

网友D:
什么情况,这个图片很久以前就看见了,楼主实拍??/

楼主(2013-10-17):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这个图片很久以前就看见了,楼主实拍??/

很久以前看的图片是不是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3690&highlight=scp
都是实拍的,只不过为了突出主题把主板外的背景图像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