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求救!!抖得好厉害,如何调教![证实尾传动轴的伞齿扫了]

楼主(2013-08-08):
首次处女飞后,尾桨小碰书刊架,结果刮损一点(如图),再次飞起就抖得厉害,要怎么调教呢??尾桨要不要换呢??
另外真挚请教02S大神,PM个联系方式请教,或Q群,希望有组织能收留!!!!

网友A:
尾轴直不直,伞齿是否扫齿,都正常换尾桨试试

网友B:
因该不是尾桨,可能是扫齿,LZ试试抓着大桨和尾桨反方向转动试试会不会有滑动。

网友:
一定不关浆的事,我的比这伤多了都没事

网友:
貌似不用换桨

网友C:
感觉是副翼跟升降感度太大了?

网友:
目测是齿轮吧?我也刚买了02

网友:
我第一次飞2S  也不那么差呀!刚开始就可以悬停了! 你还是练模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副翼跟升降感度太大了?

你好,升感度怎么调呢,完全不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该不是尾桨,可能是扫齿,LZ试试抓着大桨和尾桨反方向转动试试会不会有滑动。

首先感谢!已经按你的方法试过,多个角度都转不动,应该不会是滑动!另外会不会是掉了螺丝的问题??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直不直,伞齿是否扫齿,都正常换尾桨试试

尾管和尾轴一样吗??貌似尾管还很直,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已经按你的方法试过,多个角度都转不动,应该不会是滑动!另外会不会是掉了螺丝的问题??如下 ...

本来就只有一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管和尾轴一样吗??貌似尾管还很直,如图

这是尾轴,就是尾巴那里横着的那个

网友:
再提供个方法:把飞机拿在手里加油看振不振:振就是硬件问题,不振就是软件问题(陀螺仪感度)。要调陀螺仪感度,可以旋接收机上的那几个钮。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hmjyz.com/a/6tongrumenzhishi/120D02s_taotie/index.html 拿去,好好研读

非常感谢,资料非常实用!!!

网友:
首先考虑舵机扫齿,用手轻轻转动舵机看是否顺滑和有虚位。震动要拿在手里感觉才能感觉出来。中国航模俱乐部  235113465

网友:
检测副翼舵机是不是扫齿了,估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已经按你的方法试过,多个角度都转不动,应该不会是滑动!另外会不会是掉了螺丝的问题??如下 ...

一颗罗丝足够了

网友E:
尾轴 轻微 弯曲 ——“再次飞起就抖得厉害,”————很可能 哦。

网友F:
有可能是是感度太大,但看你在刚起飞的低转速下没问题,只在飞起来后会晃.那么我估计应该不是感度问题,应该是扫了伞齿,仔细检查下伞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