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援,查不到说明书的电调

楼主(2013-08-08):
向高手求援,网上收了一个电调GH-40A,用在450上。它的设定好像与一般不同,更复杂,在网上查了半天,实在找不到资料,只好请求援手,谢谢!。照片如下:

网友:
用控去调的吧

网友A:
没见过这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电调

仁兄是喜玛诺的员工还是骑行爱好者?

网友C:
魔友,你是在哪里搞来的这款电调啊。 地上捡的吗?找卖家问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魔友,你是在哪里搞来的这款电调啊。 地上捡的吗?找卖家问问啊

淘宝二手,问卖家他也说不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二手,问卖家他也说不清。

  你还真是不挑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兄是喜玛诺的员工还是骑行爱好者?

骑行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真是不挑剔啊!

真没想到电调花样这莫多,本以为就几种,总能查到。倒是也能凑或用,就是不太顺手。

网友:
顶帖,字数你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