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内孔加工

楼主(2013-08-08):
要做电机皮带轮,做皮带轮内孔,直径16mm。手头只有最大10.8mm的钻头和小钻床,怎么样才能用钻床做出这个内孔

网友:
这不是开玩笑吗??????

网友A:
电机轴自宫成10.8mm的直径。电机通电转动,角磨机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自宫成10.8mm的直径。电机通电转动,角磨机伺候。

,亏来手头有10.8mm的钻头,要不手头只有5mm的钻头了,只有把电机轴自宫成5mm直径了

网友:
钻改铣!!!!!!!!!!!!!!!1

网友:
引用 楼主:
,亏来手头有10.8mm的钻头,要不手头只有5mm的钻头了,只有把电机轴自宫成5mm直径了

我的海尔洗衣机电机坏了,市面上买的电机轴径大了1mm,所以用角磨机自宫了1mm,用了好几年了。你的自宫5mm左右,还是可以办得到的。

网友:
难度不是一般大,用车吧

网友:
内圆刀车就可以。

网友:
最笨的办法,划线打排孔,锉刀上

楼主:
准备做个简易镗刀了。手头有10mm的光轴,顶部开宽度2-3mm的槽。另外有锯床上用的锋钢锯条碎片,以前捡的,准备用它来做刀片。等待作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做个简易镗刀了。手头有10mm的光轴,顶部开宽度2-3mm的槽。另外有锯床上用的锋钢锯条碎片,以前捡的{:1 ...

想用你的小钻床来镗孔,镗出来的孔不是圆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你的小钻床来镗孔,镗出来的孔不是圆形

不会的,我做2面刃的。单面刃有可能不圆

网友:
划线打排孔

网友:
买个16MM的钻头,多省事。我的工具就是这么一点点增加的。

网友:
是啊买个16的钻头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