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是不是假如第一视角能控制直升机的话,那么操 ...
各位看官,是不是假如第一视角能控制直升机的话,那么操作起来肯定要方便多了

楼主(2013-08-08):
对于机身姿态的感知,肯定比站在旁边观测来得准确,所以为什么游戏里面直升机可以控制得很稳(比如GTA4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物理特性做得还是蛮真实的),在玩遥控机的时候控制不好。假如我们可以在直升机里装个摄像头,广角的,事实传输图像,这样的话,我想控制起来就要舒服很多,方便很多,也安全很多了。不过也有可能,游戏里面是因为真实的飞机本身比较重的关系,所以控制起来很稳定,刚刚我玩
模拟器
,发现8KG以上的机子,控制起来就非常平稳,不会到处乱飘
纯猜想,欢迎拍砖

网友A:
楼主, 玩赛车游戏的话, 你觉得第一人称容易还是第三人称容易?

网友B:
楼主啊,别以为第一人称视觉就很好,我飞了好几年的灰机了,固定翼和直升机都玩,还搞过S800+Z15航模摄影,毕竟多旋翼的S800在GPS模式上还是没固定翼爽,固定翼有速度感,前不久自己装了一套固定翼,加装摄像头和无线视频传输,从起飞到天上都是看着显示器飞的,但是发现上天之后飞越越飞越远,而且从几十米的高空画面里看地面异常陌生,抬头根本找不到飞机在哪里,最后还是朋友告知飞机去向从而用眼睛看着飞机飞回来的。所以啊,在地上看着飞机飞和飞机在天上传回显示器的画面简直是两码事~~~~~~~~~~~多旋翼就很轻松,舵面回中立马悬停,给你有时间找熟悉的参照物。

网友C:
楼上大哥是高手啊,学习

网友B:
补充一点,如果你的飞机上加装自驾仪,然后再加上摄像头,图传,OSD的话应该可以的,这样的话放手就悬停

网友D:
用第一视角飞3D,让你搞不清上下左右前后

网友E:
楼主可以去试试realflight或者凤凰里的第一视角飞直机。我反正觉得很难操控,比多旋翼和固定翼都难

网友F:
“对于机身姿态的感知,肯定比站在旁边观测来得准确”这句话就不认同,第一视角的话只能从外面参照物判断姿态,而站在旁边直接就看得到姿态。再说飞3d用第一人称绝对晕死

网友F:
而且gta那个直升机只是给你玩的,自动帮你稳定的

网友G:
楼主以为第一视角就是开真机了吗?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人本身是个加速度传感器,没这个传感器,光靠看,很难飞的。所以好的飞行模拟机一定要有加速度模拟,才能培养出合格的飞行员。光靠视频飞固定翼还行,直升机太困难了。

网友H:
不好办吧

网友I:
第一视角飞直机比我们现在飞模型的视角要难很多。要看仪表盘确认姿态。

网友J:
凤凰4.0 3d地图,第一人称飞的撸过,个人表示简单,但是对技术提升没一点用,就是娱乐

网友K:
想想第一人称飞三d呕吐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