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套装电机发烫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08):
新装6旋翼一套,F550动力套装、3S5100电池。昨天第二次飞,飞了一会停下来发现机头电机很烫,热的用手无法捏住,其余5个发热但不烫温度正常。检查确认机体重心正常,6个电机均转动轻巧。请教模友及客服下一步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也许是重心不对造成那一个电机增大动力来保持平衡??或者是电机本来就有问题?浆平衡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重心不对造成那一个电机增大动力来保持平衡??或者是电机本来就有问题?浆平衡做没?

检查过,重心没问题。

网友B:
把发热电机与其他电机对调一下,还热,就不是电机的事了。再继续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发热电机与其他电机对调一下,还热,就不是电机的事了。再继续查。

网友:
3S5100电池太小了,应用6S5100电池,电机就不烫了,主要是电流太大了造成的,

网友C:
不知6S电池支持不,要不4s也比3s好

网友D:
你用多大浆,我是4S 5200电池,用1038浆电机特别烫,换8045浆电机温度正常。

网友E:
我也是550原装动力,现在重量有2500g该用什么桨了?电池4S 5200

网友:
我的550动力套装全部弄好有2500g ,4S电池该用什么桨?APC桨不能用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6S电池支持不,要不4s也比3s好

DJI的电调最大支持4S,再大就要换电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550原装动力,现在重量有2500g该用什么桨了?电池4S 5200

4S只能用8045大桨,用1038会过载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多大浆,我是4S 5200电池,用1038浆电机特别烫,换8045浆电机温度正常。

DJI的2212 4S只能用8045,不然电机发热过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过,重心没问题。

检查一下大桨有没有问题,大桨松动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还有,你的机子有没有炸过机?炸过机的话,检查一下轴承和主轴,必要时更换。

网友:
电机是多少KV,KV决定电池用什么电压大小,

网友:
用6S電機、電調保證冒煙 F550動力套裝最大只支持4S 樓主因該是用DJI所配的1045槳吧!
換了吧!換上 DJI_1038槳會好很多的,續航力也會增加喔!電機發燙建議先休息個10分鐘再起飛(夏天比較容易發生)
這狀況說不準我的也會,且不一定是那顆會發燙,個人判定可能是跟操作有關,如果是一直全速前進那前面二顆電機就容易發燙,
相反則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