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科尔D10飞APM2.52 飞4旋翼飞行器配置文件

楼主(2013-08-08):
我的D10刷了固件 附上我的固件版本图~最好设置好APM2.52的各项功能的配置文件,例如飞航点,自动回航,定点定高,等功能~可以的话传我一份~感谢大家~QQ:305470572

网友A:
这个遥控器跟飞控没关系吧,最多控里设置个飞行模式,机机不一样参数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遥控器跟飞控没关系吧,最多控里设置个飞行模式,机机不一样参数也不一样的

我就是找一样控一样用APM2.5飞4旋翼的文件~我的控不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求

大家同求有的通知一下~

网友C(2014-01-05):
LZ 欠了什么未设置? 同用 APM 和 D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 欠了什么未设置? 同用 APM 和 D10

APM+D10,为什么我的通道都延时啊,看着飞机撞树我收不回来,要不就是打方向打一下他跑老远收油门也没有用

网友:
,,,同D10用固定翼模板,,,naza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PM+D10,为什么我的通道都延时啊,看着飞机撞树我收不回来,要不就是打方向打一下他跑老远收油门也没有 ...

请问LZ現时的D10设置是怎样的?用直机还是固定翼模式? 各个通道映射,, 正反向都设置好了吗? 在MP上校准了遙控了吗?推杆时MP的读数是否正常? 推一支杆時,, 是否只有一杆的值在变化,, 或是其他的值也一起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LZ現时的D10设置是怎样的?用直机还是固定翼模式? 各个通道映射,, 正反向都设置好了吗? 在MP上校准 ...

固定翼模式,通道都正常,一个朋友给我说是供电问题,电压不稳导致重启延迟了,我改了BEC供电,在测试测试看看
。。。谢谢!

网友C:
祝早日解決问題...然后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早日解決问題...然后爽飞

早就爽飞了,飞控和遥控都早就升级出掉了~

网友E(2014-03-08):
引用 楼主:
早就爽飞了,飞控和遥控都早就升级出掉了~
如何设置的?求帮助后进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