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设备可以不?

楼主(2013-08-08):
(无正文)

楼主:
设备电池接到WKM 的供电模块专门给飞控供电,
动力电池直接接电调,通过并联连接到OSD上,给OSD供电,这样能连么?
追问:这样连最后OSD 显示的电压是动力电池电压还是设备电池电压?如果在S800上直接通过PMU给悟空接块专用的设备电池,那么会影响飞控的PWM信号输出么?

网友A:
这样接线的话WKM无法检测到动力电压,也就失去了电压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线的话WKM无法检测到动力电压,也就失去了电压保护功能。

追问:这样连最后OSD 显示的电压是动力电池电压还是设备电池电压?如果在S800上直接通过PMU给悟空接块专用的设备电池,那么会影响飞控的PWM信号输出么?

网友:
不清楚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或者这样做所存在的隐患,建议按照说明书中的连接方式进行安装。

网友:
其实统一供电就很好了,一直都是由动力电直接供电的,也没有遇到过问题。

网友:
安全性是飞行器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