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小精灵phantom上装了全套影像系统?

楼主(2013-08-08):
新手啊,说的很不专业

其实意思就是 go3,云台图传,一套。
大家都装的是DJI原装的么?效果如何?耗电量提升是肯定的,留空时间空机我实际测试是12分钟,装了这套后时间是多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osd的问题,大家装了图传后,osd装的是哪款?如果不装osd如何知道电量和飞行距离呢?

全都是新手问题,小精灵操控空机2个月了,该出手置办影像系统了,真的不想走弯路。

希望大家多帮忙指点

网友:
你还不如装个450或者550!比精灵可靠,扩展性也高!精灵电池的续航是个大问题!!玩具级别的练练手感还可以

网友:
精灵太小,驮不动那么多。感觉硬挂相机就可以啦。

网友:
我就是硬挂,玩玩而已,要想玩大的,就不要考虑小精灵了。

网友A:
我目前装了黑狗3、图传,减震板,没装云台,飞行时间是8分半。据安装了云台的模友说有的能飞6分多,有的飞7分多。

网友:
7分多估计都没装iosd。飞6分多的居多,但已经属于飞行上限了,下降过猛有可能就难以操控了。

网友B:
准备装iosd mini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准备装iosd mini试试。

新手咨询一下,iosd mini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有好点的店铺推荐吗?

网友D:
不要以电池过放和折寿为代价。不然很快锂电池可用容量严重下降,变成"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以电池过放和折寿为代价。不然很快锂电池可用容量严重下降,变成"鸡肋"。

老哥说的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咨询一下,iosd mini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有好点的店铺推荐吗?

mini是DJI的新产品,市面应该还没有销售。可以去官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装了黑狗3、图传,减震板,没装云台,飞行时间是8分半。据安装了云台的模友说有的能飞6分多,有的飞7 ...

其实我也是准备装你这套东西
图传你装的是什么的?DJI的么?多少钱?

还有黑狗3上天后如何控制拍摄和照相快门?用的是下面这个功能么?

内置Wi-Fi允许你的狗3通过GoPro App连接至Wi-Fi遥控器和手机/笔记本电脑。
通过Wi-Fi按钮开启/关闭Wi-Fi:
按file:_image004.gif开启/关闭Wi-Fi。当开启Wi-Fi时,Wi-Fi模式会被设置成最新模式。
用Wi-Fi而不是无线电台遥控狗3
配个Wi-Fi遥控器来遥控狗3。Wi-Fi遥控器能在600英尺/180米理想环境范围内同时控制多达50部相机。
1.开机并开启Wi-Fi。
2.用file:_image006.gif循环到设置菜单。
3.按file:_image008.gif进入file:_image010.gif。
4.用file:_image012.gif定位到file:_image014.gif。
5.按file:_image016.gif选择进入无线控制,你将看到file:_image018.gif。
6.按file:_image020.gif进入子菜单。
7.按file:_image022.gif选择Wi-Fi RC。
8.按file:_image024.gif选择。
9.用file:_image026.gif选择CURRENT或NEW。
10.按file:_image028.gif选择需要的选项。
在你的Wi-Fi遥控器端:
1.    打开狗Wi-Fi遥控器。
2.    当按住file:_image030.gif同时按下并松开file:_image032.gif
3.    当你看到file:_image034.gif时,你可以松开file:_image036.gif。
4.    当Wi-Fi遥控器和相机配对好后一个勾file:_image038.gif将会出现。
用GOPROAPP使用狗3
GOPRO APP能让你通过使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遥控你的相机。特征包括所有的相机设置控制,在手机和笔记本上实时预览视频、拍简单短片或更多。
GOPRO APP可以在苹果在线商店里免费下载,GooglePlay也会马上上线(现在已经有安卓版了)。
提示:在你点击拍摄前,看看你的手机或笔记本屏幕上预览的狗3拍到了什么。
更多信息请看gopro.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是准备装你这套东西
图传你装的是什么的?DJI的么?多少钱?

图传我没有装大疆的,装的是杂牌1000mW的加上显示器一共1000出头,另外还装了蘑菇天线,蘑菇天线没有想象中的好,只能说效果还行。黑狗是在地面上按按钮开始录像。至于拍照也是在地面上设置好,使用延迟,10秒一张。我没有使用WIFI,据说这东西影响GPS,而且相当的耗电,我一小菜鸟,只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我没有装大疆的,装的是杂牌1000mW的加上显示器一共1000出头,另外还装了蘑菇天线,蘑菇天线没有想象 ...

杂牌的1000多,dji的图传1300+显示器估计700多,贵将近一倍。不知道大疆的是多少mW

网友:
我除了云台没搞其他都有了,都花了10000元,现在phantom又出来一堆配件,我真心快吐血了,我XBOXONE都没戏了哈哈哈,太特么烧银子了T^T

网友(2013-10-08):
我正在学习,现在就用胶带把AS15捆在相机架上拍,正准备上图传和减震板。这玩意儿吧,得看自己喜欢了,怎么玩怎么高兴就成

网友:
精灵+原厂图传+mini iosd+云台+黑狗3,原厂电池续航时间才4分钟,今天买了2700的电池试试,不行的话打算装个550或650,把设备都拆过去。

网友:
      我的:精灵+iosd mini+PMU+200MW图传+2轴云台+狗3+桨保护圈+原厂2200电池,起飞重量1160克。试过最长飞行动力时间7分钟(包括航线、垂直上升、悬停)。一般我是飞到OSD显示电压11.1V的时候就返航。这个时间根据电池新旧不同 飞行时间在4到5分左右,降落后电池电压单节在3.8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