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X8模式,硬挂手机视频

楼主(2013-08-08):
由于328P的MWC输出X8是就没有云台输出了,所以只能硬挂手机了,稳定性比四旋翼好很多

视频如下

网友A:
振动控制的不错
基本看不到果冻啊...这个配置可以续航多久?电池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控制的不错
基本看不到果冻啊...这个配置可以续航多久?电池是啥?

唉,八电机啊,还不是盘式电机,太费电了,4200mah的电池也就非六七分钟的样子,四旋翼的时候加上云台可以飞10-12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八电机啊,还不是盘式电机,太费电了,4200mah的电池也就非六七分钟的样子,四旋翼的时候加上云台可以 ...

电老虎~~

网友:
老虎机  搞个太阳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八电机啊,还不是盘式电机,太费电了,4200mah的电池也就非六七分钟的样子,四旋翼的时候加上云台可以 ...

这么耗电的啊,,我开始还想做Y6呢,,,那我考虑一下了啊,,,

网友C:
怎么把手机挂上去的?求图片!我也想挂一个

网友D:
小白一下,四个电机就可以了,为什么用八个?

网友E:
周围的环境很不错啊、我以前也用手机挂过= =

网友F:
求pid调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耗电的啊,,我开始还想做Y6呢,,,那我考虑一下了啊,,,

也不能这么说,事情总是经历了才知道,不做过怎么知道这种飞行模式有什么特点,好在哪里,又有哪些不足,体验了才是真的,折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把手机挂上去的?求图片!我也想挂一个

在飞控板前边粘了一个壳子,把手机放里了,这个飞机现在已经拆了,没有办法给你拍照片了,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一下,四个电机就可以了,为什么用八个?

第一:首先是为了好奇心,玩玩嘛第二:稳定,出故障的概率小了,我就有一次,大概在10米左右的高度,桨掉了一个,安全的降落回来了,如果是四旋翼的话,肯定就是带着一堆零件回家了
第三:飞行平稳,肉眼几乎看不出有晃动,也许是我的参数碰巧调的好一些,但是我的四旋翼就不行,降落的时候,很容易的就会晃,X8旋翼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周围的环境很不错啊、我以前也用手机挂过= =

嗯,农村,周围都是庄稼,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知到我的四旋翼什么时候能搞起来

加油哈,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pid调试方法

调试PID要关掉自稳模式,然后下面是我的调试方法,仅供参考哈首先调P,从小到大,出现震荡之后,减小一点就可以
然后调I,也是从小到大,通常I较小,否则会出现飞一会就会抖一下的现象,这个时候只要把I减小一点就可以了
最后调D,至出现震荡,减小一点就可以了
最最后打开自稳,调自稳的PID,调试方法同上
场外调试定高的PID和GPS的PID方法都是一样的
以上只是我调试过程中的一点经验,仅供参考,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交流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PID要关掉自稳模式,然后下面是我的调试方法,仅供参考哈首先调P,从小到大,出现震荡之后,减小一点 ...

谢了哈,按你的方法试试看,希望可以搞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第一:首先是为了好奇心,玩玩嘛第二:稳定,出故障的概率小了,我就有一次,大概在10米左右的高度,桨掉 ...

我也是X8,感觉非常稳,原来四旋翼的震动在这上面根本没有,其次是带载能力强,装个狗云台没感觉的,油门和没装时一样;你说的安全性倒一次也没表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X8,感觉非常稳,原来四旋翼的震动在这上面根本没有,其次是带载能力强,装个狗云台没感觉的,油门 ...

嗯,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