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锁尾是最难调的吗?

楼主(2013-08-08):
       为什么我这个固郎450SV陀螺仪版的一买回来就金鱼尾,后来自己学着调感度,调皮带,各种调,还是金鱼尾。上网搜,说820陀螺仪不好,换,换成GP780陀螺仪,还是金鱼尾。再搜,说780太灵敏,一般的尾舵机跟不上,换,换成DS525,还是金鱼尾。下一步再准备换冰人尾波的总成,再不行贱价全部处理。

网友:
你应该收750的

网友:
在换就可以在买一架了!

网友:
又见经典新手坑啊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不一次搜全涅~

网友:
全是坑呀

网友:
我就是450SV,也是820,感觉还是没调好

网友:
也可能是没装好,螺丝拎太紧了,轴承不顺滑。我的经验,这类问题99%是你的问题,机械没调好。

网友A:
应该还是虚位的原因,一点一点检查吧。不离不弃,多数都是死在黎明前。

网友B:
震动比尾巴难调多了

网友C:
尾巴装好后用手先感觉有 阻力没有

网友:
GY650,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震动比尾巴难调多了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装好后用手先感觉有 阻力没有

这个阻力指的是什么?尾推顺滑不顺滑?

网友:
我就用的780,调到很小震动金鱼尾就消失了,用的420舵机

网友:
拿来我给你调

网友:
我的JJ起飞时狂抖,要散架似的让人害怕,后来把大桨去掉再试,还是抖,在把尾桨去掉,油门推到最大JJ纹丝不动,感觉还是尾巴没调好,怎么调呢,头痛

楼主:
问题搞定了!谢谢大家帮忙。原因是RX1002接收机的感度通道是第七通道,之前插错了,所以感度设置怎么调节都不管事。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虚位的原因,一点一点检查吧。不离不弃,多数都是死在黎明前。

哥们谢谢你啊,你最后这句话真是给了我莫大的激励。要不真放弃了!

网友D:
高手林立啊,我的有副翼PRO450不锁尾,好像是尾推力不够,逆时针自旋啊,怎么回事

网友:
跟我的情况有点像,给你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923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林立啊,我的有副翼PRO450不锁尾,好像是尾推力不够,逆时针自旋啊,怎么回事

新手,给你个小建议。陀螺仪设置一下反向。另外遥控里面两个感度,看一下是不是一个百分之50以下,一个是百分之50以上。前者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4-06-27):
玩直机首先要学会调机,这是硬道理。陀螺有高低之分,但没好坏之分,调好了都能发挥其性能。

网友:
没这难吧?我三架450,全部是GP780 锁尾刚刚的。

网友:
顺滑就一切安好

网友:
机械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