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zyx 一直闪蓝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人品不好吗?

楼主(2013-08-08):
一接电自检完成就一直慢速
闪蓝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人品不好吗?高手大请说说

网友A:
没有完成自检,LZ是否在控里设置了120三舵机模式?

网友B:
我的ZYX也是一直闪蓝灯
不是设定的问题 本来天天玩都是好的
有一次一接电就一直慢速闪蓝灯
换上另一个ZYX就好了
应该是坏了可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