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配XA650架 4225电机1238桨求助

楼主(2013-08-08):
WKM配XA650架 4225电机610KV 1238桨起飞重量2.4KG在GPS下旋停和飞航线始终四个机臂有点上下晃,感度调到自激在向回调20%左右都晃,我在想是不是XA650轴距短桨大了的原因,现在的感度是 210 200  130  150请教各位还有那些情况会出现这种现象.谢谢

网友:
感度放到180、180、160、140试试

楼主:
航向角感度调高会不会打方向特灵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航向角感度调高会不会打方向特灵敏

我的机架和你一样,只是用的11寸的桨,方向感度我是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架和你一样,只是用的11寸的桨,方向感度我是170

是不是一方面感度没调好还有是不是桨对XA650来说大了点出现扰流了

楼主:
前段时间我好象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说这个问题的,当时我没云台就没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架和你一样,只是用的11寸的桨,方向感度我是170

你是用的多大的电机

网友B:
我最大用到1340的桨,飞起来还是很爽的,航向感度我的是120

楼主:
我用的4S电
明天调了航向角感度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大用到1340的桨,飞起来还是很爽的,航向感度我的是120

你也用的XA650吗,如果是请说下你的感度值,谢谢

网友B:
我也是用的XA650,搭配的TM的3506电机,上1340的桨。上面四个感度是150.150.120.120,基本感度是130.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XA650,搭配的TM的3506电机,上1340的桨。上面四个感度是150.150.120.120,基本感度是130.130

你的XA650加长轴距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XA650,搭配的TM的3506电机,上1340的桨。上面四个感度是150.150.120.120,基本感度是130.130

还有全重有多重

网友C:
我是原装的XA650 pro,已经炸过二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振动大得很,原装碳管太薄,感度全在100才好点,不过不好飞,感觉XA这个机架有天生的问题,怎么弄都是震动,试过加大、减少桨,固定机臂连接,而我自己DIY的四旋翼就一点震动都没有,这次在云南的时候居然炸掉了。晕死。。。

楼主:
我还没升级Pro耶,总感觉XA这个机架还是有点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原装的XA650 pro,已经炸过二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振动大得很,原装碳管太薄,感度全在100才好点,不 ...

炸鸡没有波及到狗思云台吧?

网友D:
建议换小一点桨,再调整感度。
多旋翼抖动跟电池S数、整机重量、重心分布、桨大小、感度等都有关

网友:
试试用更低的感度?有时候晃,用高感度未必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小一点桨,再调整感度。
多旋翼抖动跟电池S数、整机重量、重心分布、桨大小、感度等都有关

电池用过3S但是和4S一样的抖,电池可以排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用过3S但是和4S一样的抖,电池可以排除

重量不同,感度也要调整。
而且载重在接近临界起飞重量时,需要考虑不同桨对飞行器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这时调整感度意义不大。

网友:
650機架改到580 4軸 感度我都設定在
240 240 240 250 150 150 3級風以上才感到震動
680 6軸剛試上 210 210 205 250 130 130
有一點風已震動
4軸 1147 630KV 6軸1238 400KV 參考

楼主:
先把航向感度调高点试了来,如果还这样就换1147桨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量不同,感度也要调整。
而且载重在接近临界起飞重量时,需要考虑不同桨对飞行器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 ...

3S换4S时就一直在调感度,就是一直没调好,还有用4S全量才2.4KG油门60%起飞,先把航向感度调高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换1147桨在试

网友E:
换了载荷都要调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载荷都要调感度的

调了的呀,就是调不好,感度从小到大都调了,但是这个航向感度没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炸鸡没有波及到狗思云台吧?

云台肯定坏了呀,我的盒装g3黑色版本也坏了,镜头和壳子要换,现在开机不了,损失好几千呀。。。。说实话,XA650机架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云台肯定坏了呀,我的盒装g3黑色版本也坏了,镜头和壳子要换,现在开机不了,损失好几千呀。。。。说实话 ...

同情……都在等你视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云台肯定坏了呀,我的盒装g3黑色版本也坏了,镜头和壳子要换,现在开机不了,损失好几千呀。。。。说实话 ...

太悲催了,有没有视频看看啊?

网友:
炸机视频我不小心删掉了,目前全部寄到dji了,晕

楼主:
看坛内有好几个都是机臂碳管断裂,

网友:
也想入650先学习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全重有多重

我的没加长,全重是2300G

网友:
XA650的刚度根本不行,那个碳管虽说薄了一点其实还好,关键是那个折叠的中心板,软的一塌糊涂,而且注塑件质量极差,我的650Pro上面尽然有一个螺丝孔注塑歪了,死活打不进螺丝。

网友:
看来XA650问题大了,我看软引起的,

网友:
楼主的情况,调高电调进角,换1147桨,保证问题解决!

楼主:
我用的DJI30A电调不用调了吧,换1147桨到可以试下

网友:
这个有时候确实和感度有关 你可以自己变换试着尝试下感度

网友:
XA的机架偏软,所以建议只用9-10寸的桨,电机选扭力相对小点的高KV的 ,用牺牲效率增强稳定性,虽说桨大效率是高点,但对机架强度要求高,而且高速下降容易摇晃,所以稳定性和效率上的选择,大家自己衡量!
另外一个折叠机架  又要轻  又要高强度 这几乎是矛盾的 既然都知道XA的650特点可折叠,重量轻,那么这个偏软就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全机尽可能的减重,重心的调试也尽量做到准确,只要用心,悟空和XA650是可以完美融合的!

                                                                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越小的飞机越难调,对设备要求也越高

楼主:
谢谢,好心的各位,刚试了把感度160  160  180  180四个机臂还是有点上下晃,要比以前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