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3-08-08):
    得到一款电机,铭牌上标记输入电压是220v/208v ,PH:3,估计是接入3相电,电流为AMP:1.8/1.4;引线是3根,请高手看看如何接线

网友:
美国0.25KW的三相电机,中国是没有200V的三相市电的。需要配三相出的220变频器。

网友:
铭牌上己标明220伏/200伏通用

网友:
需要配三相出的220变频器

楼主:
这是个涡轮蜗杆的减速电机,从铭牌上看转速是140/170转/分钟;减速比是10:1;因无法试机,从铭牌上能看出电机的实际转速吗?铭牌上标的是减速后的转速?

楼主:
请问各位DX,不拆开电机,能判断电机内部是角接还是星接?

网友:
这个电机,三角形接法的可能性大。如果只有单相电,就要用变频器驱动,如果有三相电,一般都是380V的,电机要搞成Y型接法。从转速看,这个电机应该是1400rpm/1700rpm,属于双极电机,斜杠后面的转速是60Hz的情况

网友:
路过,感兴趣这个话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涡轮蜗杆的减速电机,从铭牌上看转速是140/170转/分钟;减速比是10:1;因无法试机,从铭牌上能看出电 ...

三相220v的4极电机,50hz时1400转,60hz时1700转,如沒有变频器,可接-电容作单相电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220v的4极电机,50hz时1400转,60hz时1700转,如沒有变频器,可接-电容作单相电机使用。

非常感谢高手指教,电机引线为3根,您的意思是任意两个线之间接电容,接电容的2根线的任意一根与另外第三根线接220v交流市电就可驱动。另外还想请教,这个电机内部会是三角形或者星型接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DX,不拆开电机,能判断电机内部是角接还是星接?

貌似星接是必须要有平衡线的吧~也就是出来的是四跟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指教,电机引线为3根,您的意思是任意两个线之间接电容,接电容的2根线的任意一根与另外第三 ...

拆开电机,看定子的连接线,如果有一个多线连结头且不接什么的,那就是Y形的中点了。如果只有三个多线连接点且是引出的电源线,那是是三角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机,看定子的连接线,如果有一个多线连结头且不接什么的,那就是Y形的中点了。如果只有三个多线连接点 ...

我有空拆开看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星接是必须要有平衡线的吧~也就是出来的是四跟线。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