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飞机的电机做船的没?

楼主(2013-08-08):
有人用飞机的电机做船的没。想弄条深V玩玩可是只有飞机的电机能用吗会不会烧电机。2212KV1000的电机

网友:
我用的是2212 kv1250  深V游艇,2S,慢速船
没事给小娃当玩具,有事挂个瓶子当救援船

网友:
不过正反轴得搞清楚,电机座不一样

楼主:
要不要搞什么散热之类的不要求速度能跑就行了

网友:
用飞机的电机做船的双体风动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4931

网友:
风力船就差不多

网友:
没问题跑吧!

网友:
不是有用外转的么~

网友(2013-12-18):
又不是比赛,玩玩什么电机不行

网友:
用2216   1250kv双电机改过一条玩具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搞什么散热之类的不要求速度能跑就行了

用2212 KV1000的电机做过,2200的电池能跑半小时以上,很省电,开始没做水冷,全油跑一会电机会很热,怕退磁。在电机座加个简单水冷,随便怎么跑都没问题。电调也要加上,必竞船舱封闭的,通风不好的。

网友:
不用水冷,用小浆就行,负载小问题不大,可做个风冷

网友:
能散热就可以。发挥不出全部能力。

网友B(2014-06-19):
引用 网友A:
用2212 KV1000的电机做过,2200的电池能跑半小时以上,很省电,开始没做水冷,全油跑一会电机会很热,怕 ...

你用的多大浆 ,?我有个2212 1400k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多大浆 ,?我有个2212 1400kv的

430的,感觉还可以用大一点的。不过你kv高点,速度应该不错,转弯的时候要减速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转MONO

请问这是什么牌子型号电机?电机电调电池参数。久仰虾哥。。。

网友C:
2221  3700KV  注意:请在冬天用。3S桨不要超过433。船要做到最轻。把负载减到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21  3700KV  注意:请在冬天用。3S桨不要超过433。船要做到最轻。把负载减到最低。

我也想用飞机2212做船,经济实用,

网友D:
450直升机电机,跑mini O 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0直升机电机,跑mini O 很爽的。

用30公分直机机心做个小船应该没问题吧,因为他已减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