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改高频头为什么遥控距离才一米

楼主(2013-08-08):
某宝买的五十的那个,带天线的,都整好了,可是只能离得特别近才能有反应,调的150mw,求大神支招啊

楼主:
在线等啊

楼主:
出出主意啊

楼主:
咋整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表示来帮顶的

网友B:
图呢,高平头型号对不

网友C:
那个型号高频头?上图

网友C:
应该是两个短路点没接好,上图看看才行

网友D:
不要急,会有朋友过来帮你的。

网友E:
1米,果然神控

网友F(2014-01-17):
帮顶,也准备改

网友G:
高频头的vcc接 txen ,gnd接rxen才能开启高频头功率放大